[播放] 拆一个三无的分屏器

楼主(2023-05-15):
捡了一堆垃圾,慢慢拆给大家看。
先从小的来。

说是三无吧,也不全是,还是有字的!

背面标签

接口,一进两出

开颅,里边感觉很简单

两颗飞利浦的74HCT04D,查了下资料,嗯……没看明白!

两颗一毛一样

还有个7805三端稳压集成电路,该电路内集成了过流,过热和调整管的电路

一会拆下一个设备

网友A:
1to2VGA,芯片还不少,这个什么74的芯片貌似见过好多次,好像是LED板还是什么东西上有

网友B:
VGA 1分2,外壳看着还不 错

网友C:
竟然还有芯片,我还以里面是一组切换开关而已

网友D:
我的都在吃灰中,,现在是显卡直接带6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to2VGA,芯片还不少,这个什么74的芯片貌似见过好多次,好像是LED板还是什么东西上有 ...

应该不是吧,这里边应该是视频信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VGA 1分2,外壳看着还不 错

就是个铁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还有芯片,我还以里面是一组切换开关而已

这个应该是让两个屏幕同时显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都在吃灰中,,现在是显卡直接带6屏

还有多屏的,马上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让两个屏幕同时显示的吧

应该是屏幕复制的,没看到有按键可以切换其它模式,坑爹的是PC那个接口是公的,还得配一根一公一母数据线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屏幕复制的,没看到有按键可以切换其它模式,坑爹的是PC那个接口是公的,还得配一根一公一母数据线 ...

对啊对啊

网友:
六反相器?什么原理?

网友E:
来看下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看下拆解

后边还有,请持续关注

网友:
看着还行啊,不算很差

网友F:
我有一个一分四的在吃灰,谁要?出邮费就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个一分四的在吃灰,谁要?出邮费就送。

我的也能送,要不然过几天也是进垃圾桶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