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个想法啊,用太阳能电池板来带点热水器如何?

楼主(2023-05-15):
有个想法啊,用太阳能电池板来带点热水器如何?

需要多大的太阳能板才合适把电热水器的水烧热呢。

网友A:
前段时间不是讨论过这个问题么,不现实,要就是直接电热,要就是直接太阳能热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不是讨论过这个问题么,不现实,要就是直接电热,要就是直接太阳能热水器... ...

直接太阳能热水器,是想法很丰满 ,用不了多久的,曾几合适,农村装的太阳能热水器,现在基本都拆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太阳能热水器,是想法很丰满 ,用不了多久的,曾几合适,农村装的太阳能热水器,现在基本都拆光了 ...

我家的太阳能热水器用了20年了还没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太阳能热水器,是想法很丰满 ,用不了多久的,曾几合适,农村装的太阳能热水器,现在基本都拆光了 ...

为啥?我家就装了太阳能+燃气共用,一年除了冬天外,大部分时间都可以用太阳能的,夏天燃气费暴省,最近搬家,将原来的热水器移到新家继续用。

对了不是农村,是城市的别墅,可能跟农村不太一样是不是

网友:
完全可行,尤其是住高楼,上下水管一定不入电线方便。楼顶上太阳能电池板大点,有足够功率,加热贮水箱就是了,可能要换个加热棒适合太阳能电池板电压就行了。

网友:
要达到最高效率,需要220v左右工作电压的太阳能板,功率决定了加热的速度。

网友:
买个太阳能热水器吧。实在这样,功率得一千瓦

网友:
太阳能热水器就是个坑,冬天要热水时没有热水,夏天不需要热水,却是热到要死。

网友:
好的太阳能热水器热水夏天用不完,冬天可以与燃气取暖互补使用,很不错的,现在的用了十几年,除了清一下水垢,换过一根管,一点问题没有。来自不集中供暖区域。

网友:
太阳能热水器挺好用的,03年装的天普,今年刚好20年

网友:
好几千瓦的功率,得用多大的板啊

网友:
不如整个反光的锅直接晒

网友:
直接用太阳能热水器不是更好

网友:
有没有可能,有一种东西叫太阳能热水器……   虽说也不是很好用

网友:
坐标广州,太阳能热水器真的不友好,冬天阴雨天气多,必须用电,遇上水压不够的话,体验更差。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热水器?

网友:
想法很好,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有足够大的场地放太阳能电池板,其次要有5千瓦(240伏)以上的太阳能电池板。
我自己测试过,在冬天下雨的情况下,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电流是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假设蓄水量是200升,要想用热水就要500瓦左右的功率。
如果只考虑出太阳用,那么有1千瓦--2千瓦(240伏)的太阳能电池板就可以了。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我发了几个贴子。是想用光伏发电烧水。100W好一点的板子,阳光好的季节,一天能发0.2度电。还有储能的费用。而且还有寿命。
所以我没有去实施这个方案。
就算发电不能烧水,我也不会装集热管太阳能!我们那的农村很多都没用了,改电热水器了。缺点不再重复。农民的选择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我一直在考虑一个方案,希望楼主有方案时我们多沟通!

网友:
可以实现,前提是不考虑成本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