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搞点不一样的,世达气动角磨机保养维修纪

楼主(2023-05-15):
搞点不一样的,世达气动角磨机跟换斜齿轮及保养安装记录,因录视频时手机支架下滑,有些没能记录到,遗憾。欢迎批评指正指导。

网友A:
有个疑问啊,这种东西气动比电动比起来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
第一次知道这个东西还有气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疑问啊,这种东西气动比电动比起来有什么优势呢?

省钱,耐操,有劲。

网友B:
气动的应该能长时间工作

网友C:
气动的整体小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动的应该能长时间工作

是的,基本不发热,有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动的整体小巧一些

主要是省钱

网友:
图片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气动的应该能长时间工作

有的也很贵的。

楼主:
可点开放大,视频截图,见谅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省钱,耐操,有劲。

算上空压机也不容小视,除非是有大型空压机,一般小容量空压机,连续使用气跟不上

网友:
气动比较少见

网友E:
用过气动打磨机,感觉没劲啊,砂纸沾上物件,转速立刻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算上空压机也不容小视,除非是有大型空压机,一般小容量空压机,连续使用气跟不上 ...

这都是工厂用的多,有专门的气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过气动打磨机,感觉没劲啊,砂纸沾上物件,转速立刻掉下来了。

你那是小型的抛光,这个是上百叶轮或者磨光片的,嘎嘎有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