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老头老太太,就不能说点儿私房话了吗?

楼主(2023-05-15):
不知不觉,为了适应手机娱乐化,外放音量变得很大。而且通话音量和媒体音量无法各自调节?

我自己还好,虽不喜欢贴耳朵,但避嫌的场合,会手动降低音量。

但是周边的老人,基本都是最大音量,这还是没有开免提的情况。

更不用说微信通话了。

咋办?是我不懂调节吗。。。

【补充】

应该可以调节的。电话接通状态,按音量键,会调用另外2个,内放(屏幕上端扬声器),免提(通过屏幕下方扬声器),图标是喇叭。

网友A:
嗯,好像没有单独的听筒是的,没有方向性,周围人都能听到,调小了自己听还费劲
屏幕大了,体积也大了,调成振动,根本就没感觉,尤其是加了手机套以后。

网友B:
你得考虑到老年人听力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考虑到老年人听力下降

两码事啊。贴耳朵和外放完全不是一个声压级的。退一步说,如果耳背,更应该贴耳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好像没有单独的听筒是的,没有方向性,周围人都能听到,调小了自己听还费劲
屏幕大了,体积也大了,调 ...

其实也不但老人,周边广播式通话越来越多了。尤其微信语音,极少人会用小音量贴耳听。

导致我每次通话都难受,问对方“你现在说话方便吗”,都说方便。但我意思是有没有外人。你问多了,对方还觉得神经兮兮。。。

网友:
好像现在手机贴耳朵听的时候不是耳机,叫啥“谐振腔”?外放才是真正的喇叭发音。

网友C:
外放应该是可以调的,至于是系统哪个我没试过,但问题是既然外放了当然是希望声音大,你又想调小这不是矛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放应该是可以调的,至于是系统哪个我没试过,但问题是既然外放了当然是希望声音大,你又想调小这不是矛盾么? ...

比如微信通话,可以点击喇叭图标,提示为“通过扬声器”,等于免提。但即使不点击,仅仅通过屏幕上方那个贴耳扬声器,声音也很大的。而且这个声音的音量控制和外放是一起的,因为外放一般都开得很大,导致一通话的声音也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微信通话,可以点击喇叭图标,提示为“通过扬声器”,等于免提。但即使不点击,仅仅通过屏幕上方那个 ...

那就去系统设置的"声音"里面挨个试试,看哪个能调外放的,调小一点就好了

网友D:
什么牌子的手机呢?
我感觉很多厂商根本没有用心做系统的
我联想的机子,音量最小档的声音也挺大。iPhone就能在状态栏里把声音调到很小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牌子的手机呢?
我感觉很多厂商根本没有用心做系统的
我联想的机子,音量最小档的声音也挺大。iPhone就 ...

要在电话接通的时候才能调。

iphone应该是单独列出来的,平时就能调

网友:
安卓都能单独调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也不但老人,周边广播式通话越来越多了。尤其微信语音,极少人会用小音量贴耳听。

导致我每次通话都 ...

对方不尴尬就行

网友E:
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某信来网络通话呢?直接打电话不行吗?接听普通电话时,大多数人的习惯应该是把手机靠近耳朵来接听,而不会按免提接听。

网友:
耳背没有办法

网友:
这也是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某信来网络通话呢?直接打电话不行吗?接听普通电话时,大多数人的习惯应该是把手机靠近耳 ...

现在老年人某信的普及率很高很高的啊。

网友:
声音开最大是怕接掉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