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U盘——雷克沙(Lexar)64G USB3.0 高速U盘 V400

楼主(2023-05-15):
这货速度还不错,价格也不贵,2023年5月不到20¥,只不过这货是塑料头的,想换个金属的,拆开一看,没啥希望,除非连PCB一起换。

网友:
U盘价格合 适,能用就行

网友:
可以加焊U头,换长壳用

网友:
看做工还行

网友A:
大S降级片,这价真香...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正片,做工还不错

网友:
小板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还好,不是什么不知名无标颗粒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的想法,也是想换成金属头,于是我3.9元买了个金属的USB3.0公对母转换头插在前面,然后用热缩管热缩在一起用,后来觉得太大了,就干脆拆掉这个严重塑料感的外壳,直接把板子和转接头用热缩管封起来,尾部多留一点,热缩好再切掉多余的,然后单独加热尾部一压就密封起来了,用着也很舒服,唯一缺点就是孩子老婆都说丑......

网友:
只要价格合适就好了。。。。

网友:
要求高可以看看diy的U盘,某宝廉价牌子货用料能省则省,一百块买不到一百块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S降级片,这价真香...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的确是大S降级片
spectek官网查得闪存颗粒为FBNB47R512G9KLBAEJ4
按照官网pdf文档指引解析如下:
FB                SpecTek
N                TLC
B47R512G9        512Gbit
K                x8(normal page,size)
L                1.8v
B                #1Die#1CE#1I/O
A                ALL CE(s)are valid and usable
E                PPN(Perfect Page NAND)
J4                132-ball VGBA 12x18x1.0

补充一下主控为一芯zc3281

网友:
雷克沙的质量还可以的,我的行车记录仪用的雷克沙卡

网友:
我还有雷克斯32G MLC的,当年38买的,镁光正片。

网友:
这牌子U盘性价比挺高的

网友:
主板做工看起来还不错,不知读写速度怎么样?

网友B:
最近正想买个3.0的U盘做系统盘,楼主能不能测下它的读写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正想买个3.0的U盘做系统盘,楼主能不能测下它的读写速度.

写大概40,读100+

网友:
凑合用吧,不用换头

网友:
雷克沙一直挺牛逼的,质量好,价格也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