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切断燃气表电源进而断气是否比关气阀更为可靠?并且是无损的?

楼主(2023-05-15):
经常看到网上煤气泄漏发生爆炸,也经常看到网上在讨论烧饭过后是否要关气阀?有人说用完就关气阀?有人说每天晚上关一下,还有人说频繁开关气阀也会导致气阀有漏气的风险。于是带定时功能的煤气灶应运而生,有的无此功能的直接在旋钮上改装。我留心了一段时间 ,发现煤气表都带有低压断气功能,于是突发奇想,为何不能在煤气表的电池电路中串联一个哪怕是电风扇的定时器不是可以实现关阀门功能,并且可以实现定时功能。各位觉得怎么样?

网友A:
理论上燃气公司提供的断气是最安全的,楼主的主意不错,可以进一步延申到和点火装置联动,关火燃气表断电断气

网友:
静待结果

网友B:
我家里的表如果换过电池后要重新插一下卡才能用。
没有试过卡一直插在表里,断一下电后是不是马上能用了。
不知道燃气表用的气阀是不是可以频繁动作,也就是每天开关一次,如果寿命上没影响的话,我觉得楼主的想法是可以的。
我现在是每天手动关阀。

网友:
开启关闭燃气表用的气阀比较费电,新款的气表还是使用不可充电的电池,挺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里的表如果换过电池后要重新插一下卡才能用。
没有试过卡一直插在表里,断一下电后是不是马上能用了。
...

重新插卡,次数多了是不是容易磨损触点?

网友:
这个问一下燃气公司比较好吧

网友C:
反正我的燃气表你要是不装电池的话,也有气,就是气小……

网友:
装个气体报警器就行

网友:
前几天燃气公司的人员上门年检,我顺口问了一下经常开关阀门会坏不,人家说那个阀门的设计寿命是25万次,所以放心大胆的开关吧

网友D:
难道楼主还不知道有一个玩意儿叫++++燃气自闭阀?
不用电不用气,全机械结构。
管道泄漏自动断气

楼主:
关键是气阀一般设置在燃气表处,在橱柜里。每次开关挺费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里的表如果换过电池后要重新插一下卡才能用。
没有试过卡一直插在表里,断一下电后是不是马上能用了。
...

今天我试验了一下,确实可以。在断电后电磁阀关闭,再通电后电磁阀又重新打开。费电那是肯定的,不过我把三节5号电池换成了14500锂电。打算再接个定时器,这样可以设定时间,避免忘关火导致糊锅或者更严重的事故。

网友:
燃气管道上的阀门相对来说寿命是比较长的。你的方法也很好,但燃气表及燃气报警器上的关阀装置不完全一样,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方便的方式。我家的燃气表上没有发现关阀装置(电池几年也没换,还依然好用,显示也正常,供气也正常,电池电压低了是否关阀,不得而知),但我的燃气报警器有关阀机构,需要出门时间长了,按一下燃气报警器上的试验按钮,马上关阀,用的时候拉一下就OK(断开是电磁的,恢复供气是机械的,需要用手拉)。

网友:
从没断过气阀,在我家的远程表测过,上电的前几分钟耗电很大,每天断电电池用不了多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难道楼主还不知道有一个玩意儿叫++++燃气自闭阀?
不用电不用气,全机械结构。
管道泄漏自动断气

有个疑问,如果泄漏的流量和平时灶具使用流量差不多,这阀是怎么判断是不是泄漏?听说过这种阀,没想明白这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燃气公司提供的断气是最安全的,楼主的主意不错,可以进一步延申到和点火装置联动,关火燃气表断电断 ...

那热水器怎么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个疑问,如果泄漏的流量和平时灶具使用流量差不多,这阀是怎么判断是不是泄漏?听说过这种阀,没想明白 ...

这个也是很多用户在实际使用中经常遇见的问题。只能说品牌不同,用料不同,在微小泄漏方面各个厂家还不能细微控制。但是对于管道掉落,检查管道封闭性能,预防重大事故发生还是做得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是很多用户在实际使用中经常遇见的问题。只能说品牌不同,用料不同,在微小泄漏方面各个厂家还不能 ...

我的直觉是泄漏流量应该比燃气灶开最小火流量还要小的多。当流量比较大时会判断会正常使用状态,因而也不会自动关闭。自闭阀只对微小漏气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正我的燃气表你要是不装电池的话,也有气,就是气小……

这个表的阀门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