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PCB打样,为何丝印层文字排版出错

楼主(2023-05-15):
AD15,3D预览视图正常

做好的PCB,可以看到右下角的文字错了

用的是TrueType字体

楼主:
在嘉立创做的,软件是AD15,请大神指教

网友:
是不是被厂方修改了

网友:
转换成生产文件的时候换行符丢了吧,估计是兼容性问题,你换成厂家的EDA试试?

网友A:
发的是pcb还是导出的gbl文件,pcb的话立创需要再导出gbl文件的,估计那就是他们软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的是pcb还是导出的gbl文件,pcb的话立创需要再导出gbl文件的,估计那就是他们软件的问题 ...

直接上传的PCB文件,以前没有发现这样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
还是出光绘文件给它吧,不容易出错。

网友:
应该是字体的问题,换成矢量字体试试

网友:
TrueType字体不应顶所有的软件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