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剪视频,体验比想象中好?

楼主(2023-05-15):
很多著名up,宣称靠手机剪。一开始觉得是软广告,试用某映app,感觉他们真的可能如此,因为很多特征都符合某映。

手机除了屏幕小一点,流畅度,压缩速度都不错,提词器,录屏/录音,Ai配音都比电脑方便。各种傻瓜特效也比大型程序容易。

看来我对手机理解不足。硬件上,它其实比一般用途的电脑要强。比如内存8G,16G,我台机还没那么大。手机GPU也不会很差,因为要适应游戏人群。

有些方面手机天然优势,比如滑来滑去就类似于专业剪辑的旋钮,比鼠标或者普通键盘好用。

欢迎专业人士来喷。

【示例】语音识别字幕

6楼说的,某映就有。

普通话,识别率较高。但如生僻人名“贺拔岳”识别为“贺八岳”,大概好多人比如涛哥就发“拔路军”,故识别成“八”也算不傻了,只是大数据训练不足,出了错。

权倾一方识别为全清一方,也是训练不足。如果是权倾朝野,应该没问题。

生成字幕可以逐句修改。遗憾的是手机APP找不到输出为外挂字幕的方法,最后导出只能压成硬字幕。某映电脑版可以保存为srt的,可能得买会员。

仅作示例,底下是视频原字幕。

网友:
我完全不懂剪辑,用了下手机剪映感觉屏幕太小时间轴不好点,可能有卡点工具我没找到

网友A:
用触摸屏电脑,是不是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触摸屏电脑,是不是更好用

未必。电脑配置未必强于手机。手机利在集成,可以直接拍摄,录音。对于很多vlog型视频,具备天然优势

网友:
电脑是专业用的,就跟手机加个滤镜和电脑PS,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网友:
没玩过这个,不过看到一些视频所配字幕存在个别文字错误,但时间轴又是准确的,据说是语音自动转换成文字,不知这是哪个软件集成的功能?

网友B(2023-06-22):
电脑剪辑定位可以很容易精确到1帧。手机版的优势是渲染是有专门的dsp处理单元,比电脑的通用指令集快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剪辑定位可以很容易精确到1帧。手机版的优势是渲染是有专门的dsp处理单元,比电脑的通用指令集快多了。 ...

手机有这个优势,电脑也有,比如Intel Quick Sync Vid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