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别人给的小台式机电源侨威PSF-200M4

楼主(2023-05-15):
不知道干啥用的 服务器的吗 插头都是硬盘口 本想做个桌面小电源 拆完发现还是留着壳子D东西用吧 主板拆件 线是剪断的 背面有焊接和炸鸡痕迹 输出短路

网友A:
做工一般,拆件用吧

网友B:
好像是监控主机的电源。。。。。

网友C:
看上去感觉确实维修价值不大

网友D:
看着像品牌电脑上的

网友E:
侨威出的不错,这么小的电源这个做工可以了,修修还能用。

网友F:
3下5除2,修

网友G:
做工用料还不错,保养一下可以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一般,拆件用吧

懒得修了 也没多大用 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监控主机的电源。。。。。

怪不得那么多硬盘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感觉确实维修价值不大

嗯 懒得深入研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像品牌电脑上的

我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侨威出的不错,这么小的电源这个做工可以了,修修还能用。

闲的没事做的时候再说吧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3下5除2,修

看到一堆一块儿懒得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拆件用。。

准备拆配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工用料还不错,保养一下可以收藏了

坏的 没意义了

网友I:
没维修价值,只能当料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维修价值,只能当料板了

是的 一二三四

网友:
里面灰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