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做了一个775电机壳子 正准备焊接的时候

楼主(2023-05-15):
数显烙铁  不知道按了什么键 插电开机后  亮屏瞎调了几下  电烙铁不能化锡了  怎么调温也没用  数字上去了  还是不能化锡  摸着烫手  然后关机  按+#键插电  瞎调结果烙铁头烧红了  几天了  一直瞎调  要么调的不能化锡  要么调得烙铁头烧红了 是不是哪里坏了?  大佬们这是怎么回事?几块钱  刚到的  热乎的
渣渣洛铁拆了 图1做好的电机壳   图2,3刚到的    图4,5有问题的   哪位大佬说说

网友A:
看发热芯热电偶有没有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发热芯热电偶有没有坏掉

感谢感谢

楼主:
还以为你说的是哪个零件坏了  结果叫我换一个?

楼主:
电机外壳已经焊接好了  左1为8元的4056 可调速  下面带电池盒8.4v的 可外接电源  2为早几天前做的775外壳  很丑 但握着感觉挺好的  手上有4个775电机  3为esp8266-01s做的舵机远程开门  去掉垃圾电源做的外壳  4为今天焊接的775电机外壳  有正反转 自锁  无锁 功能  用ab胶粘接的  买的1米外50厚2的长管  这壳子开了一天   还是感觉数显电烙铁的好用  价格在那里  还有大佬知道哪里坏了的吗?  还是想修好  但技术有限

网友B:
几块钱的数显烙铁,在哪有卖?

网友C:
动手能力不错,烙铁设置看说明书再调

网友D:
温度校准参数弄乱了吧,要重新校准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块钱的数显烙铁,在哪有卖?

淘宝随便搜啊  我这个8.61  反正能用  烙铁头是铁的  就外观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温度校准参数弄乱了吧,要重新校准温度!

说明书太简单了   根本没用   按照校准  也不行  温度上不去  反正始终调不到180   瞎调   烙铁头都能烧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手能力不错,烙铁设置看说明书再调

说明书没用  照着试了很多次  没用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哦

网友:
估计要矫正

网友:
这种烙铁不好用,应个急用用就行了

网友:
别信楼上的  金杯车的烙铁贵啊    搞个68的T12就够了

网友:
这么便宜的要多好用,从照片上来看也就不错了

网友:
6块8带真正的温控?我不信

网友:
带温控?10baoyou?

网友:
也许是电位器坏了,要么不桶,要么全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