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STC15W408AS电容点焊机JLC

楼主(2023-05-15):
用的电容点焊机第二弹之STC15W408AS:硬件增强、功能升级、BUG修复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提供的资料,新手折腾了半天第一次上JLC打板,板子的质量感觉太好了,先把有的零件焊上去,其他还没有的零件过几天到了再焊上去。

今天零件到全了焊好后用三串火力非常猛,用2串电容却焊不住。为什么?
盒子都买好了装2串电容用的。准备装起来,但是两串焊不住

东西做好了,用两串电容焊出的效果非常差呀焊不住,只留下两个小亮点,用三串电容却非常牢固这是什么原因啊,难到只能用三串电容的电源?原因出在那里啊。之前买的改的12V到5V的也是一样的结果,二串焊不住,只能用三串火力非常猛。难到2串的就是这样焊不住 吗?

网友A:
4148随便找一个焊上就行了,0r跳线用于2串或者4串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148随便找一个焊上就行了,0r跳线用于2串或者4串电容的。

拆了2小时,从一个1U电源一个升压板和一个坏数字电表上拆的型号完全一样的元件居然快补全了这一个板,就差单片机数码管和MOS了。

网友B:
貌似开心果的板子不是用立创EDA设计的,无法免费打样,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开心果的这个板子,容易爆管,我也被爆了几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心果的这个板子,容易爆管,我也被爆了几次了。

好的,谢谢。之前用的60块钱买的成品本,以经折腾坏了,只能用8V三串电容,改两串电容最高档打火但是点不住0.1的镍片,改回汽车启动宝根本不触发点焊了。还有一个板刷错固件不能用了。三个电容也锯了一个,想试试这个开心果的。好久没焊东西了,焊这个板子还是用的之前存的含银锡线。

网友:
这个非立创的文件,楼主怎么能够免费打版的?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改的嘉立创打版文件吗,谢谢了

网友:
没有电容充电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心果的这个板子,容易爆管,我也被爆了几次了。

凑出来的零件一次焊成功,MOS还没到,先把旧的坏板改了一下,可以点焊用了。只是档位设置还不清楚是设置什么参数,MCU买时只看针脚了,没想到收到是迷你型的飞线焊到了板上测试用一下,又重新买了几个,到货了再换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凑出来的零件一次焊成功,MOS还没到,先把旧的坏板改了一下,可以点焊用了。只是档位设置还不清楚是设置 ...

这个板子JLC不能用券吧,你是怎么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之前用的60块钱买的成品本,以经折腾坏了,只能用8V三串电容,改两串电容最高档打火但是点不 ...

开心果的固件没有问题啊,两串电容点0.2的镀镍都没有问题,你的mos管驱动升压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开心果的固件确实没有问题,依据我的制作感受,导流铜板,线材的问题导致焊不住的影响比较大,比如线径不够,线纯度不够,接触电阻过大,容易焊不住,导流铜排安装不合适,或者升压电路有问题,容易炸管,总之细心认真的制作,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我什么都不懂的,一次性仿制成功。你这情况,既然三串能用,那整体没问题,或者是0R,或者是78m05什么的,原作者的帖子好像说过用2串和三串这这些个元件有区别。也可能升压电路问题。

网友:
接头可以加铜铝复合板过度一下

网友(2023-09-14):
我是用的这个成品板子  也是2串开加强100档位勉强能点0.15的,都不算特别牢固那种,电压10V以下提示低电压不能用  15以上提示高电压不能用

网友:
主要是接插铜鼻和焊把线的问题,,接线铜鼻最少也要用100A的,要用机器冲压,焊把线16平方起,最好32平,单条线长度不超过半米为宜。

我自己的点焊机是使用2个3000F电容串连,6管的控制板,24平焊把线半米长,整个通路的内阻不会超过3毫欧,最低档位1毫秒单脉冲,点0.15镀镍钢带很轻松,我还嫌它火花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开心果的板子不是用立创EDA设计的,无法免费打样,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

楼主好像没说免费,只说第一次jlc打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