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可能是最简版的钳表校准线圈制作

楼主(2023-05-15):
看到我是不会修做了个钳表校准线圈。我也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以前做的。不过这个实物连同钳表送给朋友了。这里只能给大家画个示意图。
所需的材料就是下图这种双口网线面板,讲究些可以再加个香蕉插座,要是为省事直接连出两根导线即可。

然后就是把两个网口模块接成把网线里的8根线串联在一起的形式,最后只有两端用于接到香蕉座。

使用的时候,找根非屏蔽8芯直通网线,长一些的。盘起来两端插入盒子的网口即可。

圈数x8x电流,就可以得到所需电流了。需要整数的也可以反过来除一下。一般网线里每根线如果是正品铜线可以短时间承受约1A电流。因此建议尽量长些的网线尽可能多绕,减小电流。没有电流源的话,校准时可以串入高一级的表或标准电阻加电压表。我以前那个就是内置0.1ohm检流电阻的。
这个小东西平时不占地方,网线方便取得,用完了网线还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
也是一个方法

网友A:
直接用2.5平方铜线绕10圈20圈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2.5平方铜线绕10圈20圈的都可以!

的确可以,但你得有10-20A的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