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东风8B型内燃机车的气动雨刮器控制模块

楼主(2023-05-15):
一个气动雨刮器的控制器,可以手动调节雨刮器的速度。

网友A:
气动的够耐用

网友:
是不是那种货车上会有很多气动的设备?感觉刹车就是气动,一踩刹车就呲呲呲的响

网友B:
那个模块没拆开螺丝看看啊

网友:
货车踩刹车呲呲呲的响,太强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模块没拆开螺丝看看啊

里面就是一个柱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动的够耐用

比较容易漏气,忽略这一点还是很耐用的

网友:
最后那张卡片的书写是靓点

网友C:
气动是不是没有电动耐用,但是扭矩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动是不是没有电动耐用,但是扭矩大?

扭矩大,速度快

网友:
这玩意一般人接触不到

网友:
    没拆 ,差评

网友:
铁路上面好多东西都用气动的,雨刮器也是气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