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玩戴尔3275一体机主板掉坑了的故事,如何跳过屏检测

楼主(2023-05-15):
前段时间逛海鲜市场看到戴尔的3275一体机主板比较便宜才50几一片了
想着50几一块淘回来刷游戏机玩啊反正手里有D4内存和SATA固态 戴尔笔记本电源也有
看了就马上下手等了几天的快递
快递到了收到后马上装上内存硬盘测试插上HDMI不亮机开机板子亮8下提示屏故障
我才想起来戴尔的维修手册里面就有不装前屏会提示屏故障
有没有坛友能破解的啊
目前我想到的方式:
买个好屏回来读出来屏的EEID 然后接上一个EEID 骗过主板自检
然后在进系统后安装一个USB转HDMI强制每次开机后就有显示输出
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可行性

网友A:
需要反汇编bios干掉这个检查,搜索外网的bios mod试试

楼主:
各位大哥 能帮忙想想办法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反汇编bios干掉这个检查,搜索外网的bios mod试试

好的 我去找找 想想

网友:
买之前应该查一下

网友:
你咋不问问卖家呢?

网友:
bios设置的问题,不同品牌设置不同最好去谷歌查查。

网友B:
跟楼主一样,看上这个主板小巧功耗低,买来玩结果发现没屏幕根本无法启动,我尝试过改版屏幕检测引脚HPD的电平,也没啥效果,研究了同样是9000e处理器的联想130-15AST主板的图纸也没有啥进展,都想放弃了

网友B:
有人在dell笔记本上通过飞线加显示屏码片的方式来跳过检测,这个方法应该可行,但是比较麻烦。
参考贴吧的帖子:https://tieba.baidu.com/p/64548251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在dell笔记本上通过飞线加显示屏码片的方式来跳过检测,这个方法应该可行,但是比较麻烦。
参考贴吧的 ...

我最近在考虑的事情也是这个一样
1.用LCD读写工具读出原装屏幕的EEID 就是码片其实这个码片就是个24C64的存储芯片
然后做一个小板在飞线 飞上去开机应该可以绕过这个自检
2.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LCD这个恒流板是不是也有开机检测判断电路
这些前提是能找到一块不管好坏的原装3275的前屏幕和排线

基本上每天刷一次海鲜市场看看能不能淘到屏幕 运费也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楼主一样,看上这个主板小巧功耗低,买来玩结果发现没屏幕根本无法启动,我尝试过改版屏幕检测引脚HPD的 ...

联想130 的主板 不用外接屏就能显示呢 130的主板是从主机上面拆下来的
支持D4内存 和PCIE 海鲜市场 不到一百可以搞一张

我就是为了低功耗下载机折腾的

我是不折腾 19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联想130 的主板 不用外接屏就能显示呢 130的主板是从主机上面拆下来的
支持D4内存 和PCIE 海鲜市场 不到 ...

经过这两天对主板电路的研究,发现接码片的方案在3275主板上可能实现不了了,因为研究电路发现,主板上的屏接口是通过CPU的edp接口接到RTD2136转的lvds。edp对应的连接码片的数据线也接入了RTD2136,而RTD2136对应连接码片的数据线已经连接上了一片8KB的EEPROM,而在屏接口上根本就没有找到连接码片的数据线,有可能这个8KB的EEPROM兼顾了码片的功能,这下就比较尴尬了,搞不明白这个主板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检测屏幕没有接入的,囧~~~

网友:
引用 楼主:
联想130 的主板 不用外接屏就能显示呢 130的主板是从主机上面拆下来的
支持D4内存 和PCIE 海鲜市场 不到 ...

我捡这个主板是看着便宜才忍不住下手的,纯粹是为了折腾着玩,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也是一种乐趣,后续有进展的话会发在这个帖子里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近在考虑的事情也是这个一样
1.用LCD读写工具读出原装屏幕的EEID 就是码片其实这个码片就是个24C64的 ...

我也怀疑过主板是否是通过背光电路来做的检测,但是我在背光接口上对应接背光灯的引脚上接上一个8寸屏的背光线,并没有任何不同,不过我只有一串背光,而主板背光接口应该是2串或者3窜背光灯的引脚,不知道只接一串是否有影响。另外我在开机时用示波器观察背光芯片的pwm输入引脚,没有发现任何电平变化,有可能根本还没跑到点亮屏幕的这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过这两天对主板电路的研究,发现接码片的方案在3275主板上可能实现不了了,因为研究电路发现,主板上的 ...

你有屏线和屏幕板子的图片吗 应该是有码片的
我看到买屏的兼容这个屏的都是 LG和三星的屏幕 有可能是屏幕板子上带了码片
我一直在找屏幕不管好坏的原因就是用逻辑分析仪解一下协议
LVDS没有加密的都是通用格式 码片的EEID 是128个字节 我搞是搞电子我觉得这个应该不难主要是手里没屏  可以私聊不

楼主:
大家一起看能想想办法不,戴尔配件的了解到这个板子市面上全新的库存量很大

平时我是电子开发的,软件和pcb我自己能解决

存量巨大他们手里也是呆料了,感觉是被戴尔割韭菜了,这个板子能玩起来做下载上网电视机都是可以的板子有很多种cpu的型号

如果研究出来戴尔一体机的板子随便我们玩了,还有更高配置的也是不过能屏幕自检 很多戴尔一体机的板子是 8 9 10代的 都是全新的
板子 没利用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一起看能想想办法不,戴尔配件的了解到这个板子市面上全新的库存量很大

平时我是电子开发的,软件和pc ...

我手上没有屏幕,只有一块主板,连开机按钮和指示灯小板都没有。昨晚继续研究显示接口电路,好消息是,已经成功启动并点亮外接HDMI屏幕了,方法其实非常简单,只是过程太曲折了。只需要将LVDS接口的第18pin(LVDS这几个字的丝印的VD中间那个引脚)飞根线接地,就能启动成功了,不再开机报警,这个引脚应该是屏幕接入检测引脚,平时是高电平,接上屏幕转为低电平才能启动。外接hdmi一开始只能显示是开机状态(显示器的灯由黄转蓝),但是屏幕全黑,在重启两次后就有显示了(也有可能是我接了键盘按了ESC键有关)。由于我用的是直流可调电源供电,开机显示的是电源适配器不匹配的警告,重启时按F2能进BIOS设置,由于没有配套的DELL电源适配器,目前还没法跳过适配器报警页面,无法继续启动系统,后面再继续研究。

楼主:
感谢各位的楼上帮忙  现在已经可以点亮跳过自检了
总结一下一体机的板子这种板子有点鸡肋 随便买根DDR4的内存的价格都比他高
一体机的板子普遍没啥扩展功能 做软路由 做NAS 都不合适 除非该游戏机

网友(2024-10-06):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楼上帮忙  现在已经可以点亮跳过自检了
总结一下一体机的板子这种板子有点鸡肋 随便买根DDR4的 ...

楼主,请教下具体怎么操作的,我也入了这个坑,18针脚接来接去还是闪8下黄灯不开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楼上帮忙  现在已经可以点亮跳过自检了
总结一下一体机的板子这种板子有点鸡肋 随便买根DDR4的 ...

是这个针脚吗?接地我看3号针脚好像就是,但是两个接起来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