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百得电起子改锂电

楼主(2023-05-15):
前几天收拾房间发现好久没见天日的电动起子,不用说电池亏电不转了,劲量两串1.2v镍镉2号电池,漏液外壳起粉了。正好手里有两个坏的品胜电霸,拆出了四颗电芯,应该是批次不同,2颗26650、2颗26700,26700的有一颗电芯废了,剩3颗状态好的,何不用孤单的那节26700把电起子改成锂电。

这是老站发的拆机图

顶部的减速波箱打开,第一级行星齿轮跟着出来了

正好手里有4056小板,就用它了
除了外壳上发光二极管的连线,其它都用高温硅胶线,至于用红色的多,那是黑色的就找到这么长。改的过程略过了.........,26700的电芯比原来的电芯外径要粗,壳子还是要加工一下

外壳上的发光管引长线并在4056板的红色LED上

把连线都整理下

装好外壳继续充下电,说不定、万一哪天到手就用

网友:
塑料的轮子

网友A:
2.4v的电池  现在是3.7v   这个。。。

网友:
不错改的挺好

网友:
不止3.7吧,充满4.2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4v的电池  现在是3.7v   这个。。。

之后,强劲有力、、、、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v的电池  现在是3.7v   这个。。。

没事的,电机受得了,我剃须刀就是2.4V电机用18650电池,好几年了也没坏。

网友C:
用的5.5DC口?哪天不小心把12V往上面一插,“噗”的一声就杯具了

网友:
换typec口挺好的。

网友:
转速更快了

网友:
星型齿轮都是塑料的,还换了锂电,担心齿轮受不了。

网友:
没看到品牌,修好估计继续吃灰

网友:
我有一个3.6的,电池还行。。等不行了再换

网友:
折腾就是乐趣,尽管不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5.5DC口?哪天不小心把12V往上面一插,“噗”的一声就杯具了

我倒是认为这种圆插孔插座最好,焊接、安装容易,强度高接触好。

网友:
其实塑料齿轮产生的噪音比较小,更换工具专用锂电池性能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的电池  现在是3.7v   这个。。。

电机工作电压有一定的富余,镍镉满电1.4v多点*2算2.9v,锂电满电通常4.1v多,高出1v多,电机转速、发热会高些,不长时间用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后,强劲有力、、、、鸟。

转速快了,动力也强劲了、、、、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5.5DC口?哪天不小心把12V往上面一插,“噗”的一声就杯具了

一机一充,专机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