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一台离奇故障的G41老电脑

楼主(2023-05-15):
        同事电脑开不了机拿来给我修,是2011年的机子,具体配置铭瑄G41,赛扬E3500,2G内存,120G金泰克SSD,建兴DVD光驱,20寸杂牌液晶电视显示器。因为我有鼠标键盘,所以让同事只带主机和显示器过来就行了。电脑搬过来后我就接我的键盘鼠标上去开机,结果显示屏显示无信号。然后就是cmos放电,擦内存金手指,拔掉光驱和硬盘再试,结果还是无信号。看到电脑数据线是VGA的,刚好我有VGA线,换上还是无信号,不死心,换我的组装笔记本屏显示器还是无信号。看来应该不是显示器和数据线问题了,那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CPU?马上拆下主板,拿下CPU用橡皮擦擦触点,又用异丙醇清洗CPU座子,装回开机。。。。还是无信号
        以上步骤做完大概判断主板有问题,要么内存有问题,电源开机测过12V 5V 3.3V都正常,CPU也不大可能坏。这台电脑还没有蜂鸣器,为了能根据声音判断,我特意给它安装了蜂鸣器,但是蜂鸣器就是不叫,拔掉内存都不叫,真见鬼了。所以判断电脑挂了,准备通知同事有空过来取回电脑。无意中想起我插的是雷柏V500PRO键盘,开机键盘一般会闪一下,还有一次开机我去上厕所,回来看到键盘不断的闪烁,开始没多想,到此我在想,会不会是键盘问题呢?反正还有个双飞燕薄膜,于是拿出键盘换上,同时鼠标也拔掉,再开机,“滴滴 滴”几声响,屏幕出现BIOS自检界面。握了颗草了,竟然是键盘导致的不开机,真是奇葩了。我看了一下键盘背面写着5V 200mA,一般薄膜也就100mA而已,电流大这么一点就不行了?
        进系统后看是win7的,装的360卡顿严重就把它卸了,升级了一下显卡驱动稍微流畅了一些,不过机子还是有点卡,毕竟CPU弱鸡,内存也才2G。另外,铭瑄这个破板子是ICH7南桥,不支持AHCI的,SSD没开AHCI性能也受到限制。另外,主板CMOS电池也没电了,我换了颗CR2025上去有点松,断电后再开机时间又恢复了,不知道是不是接触不良导致的。顺便修了一下前置音频接口,主机配的垃圾铝线插头也换掉了,还送了根网线,全倒贴了。。。。

▲很普通的机箱,带DVD光驱。

▲铭瑄小板,OC3散热风扇,电源230W不知道是不是山寨的,参数都没有。

▲金老虎的 120G SSD,这个应该是后期换的/

▲主板保修签2011年,应该是那时候装的机。

▲这电源也是奇葩,说它山寨嘛,后面又有指示灯,类似服务器电源一样。透过网孔看里面好像EMI也没省掉,PFC是双绕组的,看着也不像假的。

▲由于主板不支持AHCI,这SSD跑分有点惨不忍睹。

▲杂牌组装液晶电视显示器,用我的笔记本改的显示器自带遥控试一下竟然也可以遥控,看来里面都是通用的螃蟹方案。

▲电脑配置信息。

▲显示器电源12V 5A有点夸张,不知道这电源有没有虚标,不过感觉电源蛮重的。

▲显示器参数,就是个液晶电视,还带HDMI输入,有机顶盒可以当电视机用。15-35W说明它是个CCFL背光的液晶屏,据同事说,这是17年升级SSD时候顺便换的。

▲音频口和MIC虚焊了。

▲MIC口地线还断掉了。

▲用网线内芯给它接上去。

▲给哥俩好绑在一起,用的75Ω同轴缆内芯

▲加焊锡焊牢。

▲原机带的垃圾铝线,插头一看就知道是铝的了,下面的电池也没电了。

▲线皮用手可以轻易剥开。

▲拽着线芯一撕竟成这样了,线芯虽然是铜的,但细得很,这么垃圾的线不换掉它怎么行?

网友A:
这个配置办公软件还能凑合

网友:
老电脑的USB口都很离奇。。。

网友:
带负载显示的电源还第一次见

网友:
确实这电源第一次见,居然还有带载量指示

网友:
说不定是电源问题,USB供电不足。

网友:
SATA2 跑分这个成绩正常~

网友:
内存是瓶颈,至少8G起步!

网友:
长城的电源

网友B:
双核赛扬E3500,2G内存,win7 X64操作系统\G41+ICH7,sata固态硬盘,这是什么神仙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置办公软件还能凑合

赛扬E3500,2G内存,win7 X64操作系统,能流畅运行?

网友:
轻度办公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机子现在还能跑吗

网友:
束之高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核赛扬E3500,2G内存,win7 X64操作系统\G41+ICH7,sata固态硬盘,这是什么神仙组合?
...

+1,我觉得这玩意还是XP跑得能稍微顺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置办公软件还能凑合

办公都觉得慢的。。

网友:
学到了一招,CPU用橡皮擦擦触点,又用异丙醇清洗CPU座子
老机子不亮,很大机会是内存脏或接触不好,一般清洁金手指重插几遍就搞定,具体原因我也搞不懂。

网友C:
修复的过程虽然曲折,但是还是修好了。有些主板会对键盘进行检测,检测不到时会停止运行。

网友:
这电源有点眼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复的过程虽然曲折,但是还是修好了。有些主板会对键盘进行检测,检测不到时会停止运行。 ...

也试过这主板不接键盘可以开机,能进到BIOS自检界面,只是插我的雷柏V500PRO就开机无显示,估计是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