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己DIY一款电容放电器

楼主(2023-05-15):
旧物利用,比二极管方便,一只氖泡代替二只二极管,不分正反,放电时均可发光,亲测好用,取材方便,电饭锅指示灯,220V电源指示灯,旧插排指示灯等等。。。。。。

网友:
经常忘记放电

网友:
有没人研究过,大容量的电容是带电存放好还是放电后存放好

网友:
这个放310伏大容量电容器(450V470uF)的电会不会把放电器给烧毁?

网友:
不是直接一个220V25W的白帜灯泡就好吗?

网友:
带接地手环的放电效果最好

网友:
小的我用螺丝刀放电,大电容用电烙铁插头怼上去

网友:
大容量高压电容放个电真是心惊肉跳。

网友:
这电路,体积可以做得很小
谢谢分享~~

网友:
功率还再大一点安全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电路还不错

网友:
直接短接吧

网友(2023-06-25):
1K的电阻对400V是不是有点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