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系统盘之外的其它分区用MBR还是GPT好

楼主(2023-05-15):
八代的一个机器, 装不了WIN7只能WIN10 , 装了LTSC 1809.  BIOS里只支持启动USB PE之类的LEGACY启动, HDD只能用UEFI

所以系统盘用的一块闪迪的 直接就 GPT分区, 自动会有 ESR

想问下另外一 块 1T的机械作为其它资料用用, 分区用MBR 还是 GPT? 有啥讲究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顺带也问下,  装了WIN10  , 由于屏幕高 DPI 的缘故,  有不少设置的界面, 另外加几个自己常用备用的软件的界面, 都是糊的, 除了网上说的那种单独DPI设置兼容外, 是不是没别的方法了?如果是WIN7系统, 即使是高 DPI,  是不是就不会有这种模糊的问题?

网友:
看硬盘大小1T的都可以

网友:
1T的就随便了,个人觉得就MBR吧

网友A:
硬盘如果分区,可以用MBR,如果不分区,一盘一区,最好是GPT

网友B:
9代也能win7,无非是加载磁盘驱动和USB3.0驱动~

网友C:
数据盘随便吧,容量不太可以用MBR,毕竟用这么久了技术成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如果分区,可以用MBR,如果不分区,一盘一区,最好是GPT

同一块硬盘现在拿到手基本没了 分区的习惯, 都是当一个区来使用, 这个电脑倒是提示我用GPT, 说是什么如果要和第一块一同做RAID之类的, 说一起用GPT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盘随便吧,容量不太可以用MBR,毕竟用这么久了技术成熟了

自己还是习惯MBR,  只要主板没有限制可以用老的LEGACY,  还是倾向于使用MB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9代也能win7,无非是加载磁盘驱动和USB3.0驱动~

查过机器官方的驱动支持页面了 , 没有WIN7, 10起步的, 估计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过机器官方的驱动支持页面了 , 没有WIN7, 10起步的, 估计麻烦

有心的12/13都可以装7

网友:
一个盘只能选一种格式吧?和分区无关

网友:
128G的830ssd,我也搞了gpt分区装win7

网友:
只看分区大小,超过2T只能GPT,不分区也算一个分区,不存在没有分区的情况

网友:
数据盘随便了,不过我还是统一用GPT

网友:
看硬盘的大小,512G以上随便了吧

网友:
都可以的!差不多!

网友:
没多大区别

网友:
觉得现在再用MBR的唯一理由,就是硬盘还会同时用于win7之前的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过机器官方的驱动支持页面了 , 没有WIN7, 10起步的, 估计麻烦

驱动总裁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