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豆芽机怎么不工作了

楼主(2023-05-15):
插上电,全部显示灯都一起亮一下,然后就不工作了。芯片坏了吗?

网友:
先拆开看看再说。

网友A:
发的豆芽和卖的一样长吗?

网友B:
我夜观星象,根据你的描述,再掐指一算,必是阻容降压那个电容失容了。请施主掏出手机,点击一个橙色的图标,输入“CBB电容1UF400V包邮”,付款,2天后定可渡过此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夜观星象,根据你的描述,再掐指一算,必是阻容降压那个电容失容了。请施主掏出手机,点击一个橙色的图标 ...

大师,请问法号,一定去贵寺拜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的豆芽和卖的一样长吗?

长度可以,就是有点细,不如外面的豆芽粗和脆

网友C:
非常认同观星大师的观点!~很大机会是那个400V安规电容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认同观星大师的观点!~很大机会是那个400V安规电容损坏!~!~

灰常认同  就是供电问题  换个安规电容试试

网友D:
3天已过,不知道楼主渡劫成功否

楼主:
引用 网友D:
3天已过,不知道楼主渡劫成功否

豆芽机居然自己满血复活,我就开膛破肚看了一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豆芽机居然自己满血复活,我就开膛破肚看了一眼。

还有这等好事啊

不过我上次NS机的R键摔坏了,无法按压,本来就准备买了,结果拆开看了一下好了,估计是卡住了

网友:
这种是生豆芽还是豆芽菜的?

网友E:
修好了居然不通报一声,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居然不通报一声,差评

接受差评,自罚三杯酱香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