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新手淘坏固态盘折腾记录-海康威视DS-USSD240G-E100(MK8115)

楼主(2023-05-15):
一直对固态嗤之以鼻,是因觉得好的价格贵,便宜的大多没什么保障,个人觉得数据比什么都重要,万一哪天固态掉盘数据恢复不是我们一般人能搞的,所以一直还是用着老机械,但时至今日老机械的速度也真是用得人头皮发麻,虽说自家用的机器老机械盘装完全部软件防病毒等开机也就30秒左右,家里用着好几年也感觉足够,但另一台低配工作机开机一两分钟,多开几个程序开文档等半天用着实在恼火,处理工作的东西实在用不下去。早段时间见SSD价崩,那就逛逛海鲜市场看有没有什么好货。个人认为固态存重要数据就别想了,固态做系统、机械存数据这组合暂时来说还是比较安心的,所以只看128-256的SSD,而且只能是SATA的(用着老机器别见笑)。而且最重要一点是本着DIYer的精神,就捡坏的~想着人家正厂也用白片黑片的,买个二手的还不是一样?虽说带有一点赌运气的成分。。。好了,就是一个固态萌新开始做功课,一边翻帖子看各位大神分享的经验,一边逛市场,结果还差点停不下来,从19元包邮的120G到35元的240G一直在剁手~结果搞了30个左右回来,算下花了5百多。。。泪两行~简直就是斥巨资!

还好,一个多月来断断续续抽空折腾还是大部分都能开卡,有3个盘也已经用起来了,算下来平均20+,划不划算就见仁见智了,最重要也学了不少东西。
除了3个msata两个sata还没搞好。。(两个没找到对应工具、三个好像ID异常,以后还需大神指点迷津)

当然也做了不少笔记,便于有空继续捣鼓。(上表红色是没整好的)

上一个整好的是海康威视-----------因为一直开不成功,整的时间跨度最长,所以觉得有必要分享一下,或许可以让有需要的看官少走点弯路。
型号DS-USSD240G-E100
主控MK8115
FLASH是7AB2D NW838 + 6YB22 NW837 各两片一共4片组成 240G容量(实际容量可以到288G,就因为这个理解有误导致一系列误判)
ID:2C B4 78 32 AA 04
此盘到手是认盘的,HDTUNE扫描开始没多久卡一下也能过,但最后两行好像卡死。

拆开是1片主控+4片Flash,坛子里搜到的是3片837的120G版本

两条红线是自己焊上去的ROM触点,我用硬盘盒开在反面用不了镊子,又不想拆卸硬盘盒。
先说明一下刚开始开卡桥接是JMF66X(JMF660)实测可行,用1153E不认,坛里也说了MK8115挑板子,
开不了的时候我都怀疑过JMF66X,最后翻箱倒柜翻出仅有的一片JM20329尝试结果一样报错。

刚开始装上海康的SSD Magical Box 可以升级固件(装上此软件目录内可得后续开卡缺少的DCBFCBCC、DCBFCBGC、DCBFCBOC三个bin文件,复制到开卡工具目录内即可)
查看信息 坏快总数为0,扫描主控不会记录坏快?我也纳闷了。。。
但平均磨损次数是超了正常值。

那就重新开卡吧
点Auto Detect 选ECHBB004/MT29F1T2G08ECHBB(3CE)(0) ,前面说了最后点开始是提示缺DCBFCBGC.bin的把缺的DCBFCBGC.bin复制到开卡工具目录里和一大堆bin文件放一起就行。
然后第一次报R/W test Fail
有坛友发帖说ini file选TMC、TMC_133、TMC_166、TMC_200就能过,那就试试。。。

确实是开了,默认容量是288.10总容量,分区格式化失败,提示I/O错误什么的。
DG强制分区格式化速度极慢,没理由呀,没重开之前还是能格式化扫描什么的,只是会卡住。
最后拿MKMPTOOL.ini对比TMC、TMC_133、TMC_166、TMC_200其实就是后者们没选R/W test或者其它可选项没勾而已。
个人理解没选R/W test就是不做读写测试。当然,如果Flash是健康的那就问题不大,现在觉得Flash有问题就选Preformat---Factory+New BB
然后第二次报R/W test Fail
容量设回目标240G---R/W test Fail
各种选项勾选结果还是R/W test Fail不选R/W test格式化出错
无语了,干脆做RDT!也就是Sort(运行MKSorting811x_A.0.01.011.exe)

成功写入,挂着自己跑(这板子还很草蛋,没灯,都不知道它跑不跑。还好有电流表,刚通电335mA,很快就飚到500mA+,过段时间400+,再过很长一段时间300+~400+,估计3个小时+后是335mA~385mA跳变,反正就好像不想你知道它有没有停的样子

结果是有了

点进去没看懂~

工厂坏快好像也不多。

然鹅选inherit sorting开卡fail

重做Sort好几次,结果好像还不一样。。

丢柜子里吧---抽空拿出来观摩---做下Sort---开卡Fail---丢柜里---偷闲拿出来---不断重复~
各种设置组合各种fail
选ECHBB003---fail
选ECHBB004---fail

难道没选对bin文件?问题是用SSD Magical Box 可以升级固件。
最后突发奇想!替换法~去印证对应固件
用另外两个固件 DCBFCBCC、DCBFCBOC逐个改成DCBFCBGC.bin去开
当DCBFCBCC.bin改名替换成DCBFCBGC.bin居然开出默认120G容量没报错
马上分区格式化~正常
hdtune跑一下也正常
(接着各选ECHBB003、ECHBB004、BCBEH006用3个文件对应替换所需名来开除DCBFCBCC外均告失败)
由此初步估计结论:
DCBFCBCC:120G
DCBFCBGC:240G
DCBFCBOC:480G(不知有没有说对)
问题还是240G开不出来,要么原默认改120G开下试试?
终归是绕了几个圈回来:
选ECHBB004对应原DCBFCBGC:240G 容量设120开(Factory+New BB、除Dram Test外全勾上)

成功了---测试OK 设180G开!成功!设200G 同样成功!设240G开还是过不了R/W Test,最终暂定在200G,这盘用在比较随意的地方还是可以的吧。

跑测试都是在H61上进行,SATA2的接口,请无视速度。

真是如梦初醒,原以为288G总容量开个240G有48G的冗余真没想过会有多少坏快,难道上家使劲折磨它?
其实如果正常开的话MK8115开起来也挺简单的,暂时还弄不明白Sort(RDT)怎么搞。
说到底还是经验不足。

最后奉上打包刮刮乐(虽然很多地方可以下载到)

https://pan.baidu.com/s/1zQ__yZJS1Qgc-PbfzCJ_6A
提取码:x27i

网友:
联芸的没开过,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工具!

网友A:
江波龙的应该可以开呢,HY 的颗粒有固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江波龙的应该可以开呢,HY 的颗粒有固件的

暂时只找到EM6R,EM5R这个还要抽空找一下。

网友:
从菜鸟到大虾的晋级路

网友:
百炼成钢,棒

网友:
恭喜掉坑里了

网友:
固态买坏的,怎么想的?

网友:
为楼主的坚持不懈的精神点赞!!!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这能折腾啊

网友:
不错不错,不过不应该买那么多32g 64g,容量太小了,装个系统很快就满了,还有就是TLC和QLC能不碰就不碰吧,个人比较喜欢捡MLC的金士顿V300,这玩意儿一般人不肯折腾去开卡,一般来说寿命还是比较有保障。目前用的就是二次开卡的这个盘,开完卡后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学习,但不会踩坑

网友:
请问一下,你那个MAS0902开卡成功了吗?颗粒是闪迪BICS4,如果是方便发一下开卡工具吗?

网友:
估计这是软件的问题,我遇到过几次,只能开200G,原240G开不过,芯片感觉没有问题,同样的问题遇到多了,就怀疑是软件问题,可能流出来的软件有瑕疵,或是故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