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四路视频音频切换器

楼主(2023-05-15):
这个应该是老式监控或者闭路电视上用的吧
正面有明显区别

背面接口都一样

侧面看起来差不多

先拆上边这个简单的,是真简单

t7812CT,12v的三端稳压集成电路

四个2带单尖的三极管

上边这个的确简单,接下来就看这个带按钮的里边如何了
正面又是按钮又是旋钮的,肯定不简单

果然不出所料,还有喇叭呢,看样子是有监听功能

555芯片大家应该都知道,不多说了

这个芯片的确不知道是干啥的,也查不到

hd74hc00p用来作录像机电路。因为hd74hc00p是四组二端输人与非门电路,为14脚双列直插式塑料封装,是作为录像机电路的产品。

MC14052BCP是一款模拟多路复用器、数字控制的模拟开关。MC14052BCP具有低通功能阻抗和极低的漏电流。模拟量控制信号可以达到完整的电源电压范围。

m8504这个也没能找到资料

7809a稳压

这俩要比之前拆的那个VGA的要复杂点,详情可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8538-1-1.html
另外希望各位大哥大姐给打赏点,网络乞丐不容易,大哥大姐行行好吧

网友A:
这个是4to1吧,轮巡显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4to1吧,轮巡显示吗

是轮显的

网友B:
4017是十进制计数器,用于这里4选一,自动却换显示。
386是功放模块,用于音频放大,监听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17是十进制计数器,用于这里4选一,自动却换显示。
386是功放模块,用于音频放大,监听用的 ...

感谢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017是十进制计数器,用于这里4选一,自动却换显示。
386是功放模块,用于音频放大,监听用的 ...

专业人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业人士啊

有东西,大家都能学习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