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一个丹邦牌小定压功放,好像有一个电阻烧掉了,不知道阻值

楼主(2023-05-15):
一个定压功放,工艺的进步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以前都是焊接的零件零件坏了好找,现在也用贴片工艺了,电路板正面看上去光秃秃的,背面有个贴片电阻好像烧没了,有没有大神帮我分析下阻值可能是多少,淘宝有旗舰店,客服说是厂家的店,但是不是在人家店买的人家不告诉我阻值,最后一张图R9那个电阻。

电路板图: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3179-1-1.html

网友A:
机箱有没有封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箱有没有封条?

我见过的所有定压功放都没有封条

网友:
左边接了个0欧的,右边应该也差不多。

网友:
参考左边的线路,好像是0

网友:
好像手工焊的

网友:
做工不怎么样

网友B:
这R9是功力放推动管上串的电阻,两只帖片管对比一下就清楚了,有点看不清,应该是221的电阻,不敢背定,我没看清楚。

网友:
典型的OCL功放电路,功率管是经典的TIP41、TIP42!那两个应该是射极跟随电阻,色环是橙橙银,阻值是0.33Ω!

网友C:
这个功放最多也就1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R9是功力放推动管上串的电阻,两只帖片管对比一下就清楚了,有点看不清,应该是221的电阻,不敢背定,我 ...

明天去公司了拍清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功放最多也就10W左右

估计10W差不多吧,平时就带几个吸顶喇叭或者1个小音柱,会响就行,关键是现在的质量不好,好几个都是升压变压器过热烧了,很细的铝线,电源变压器倒是没烧过,也不知道是铜线还是铝线。

网友:
应该与另一个一样,可以试一试

网友:
我看应该和左边一样的电阻,0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见过的所有定压功放都没有封条

运费险,你懂的。

网友:
两个声道是对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R9是功力放推动管上串的电阻,两只帖片管对比一下就清楚了,有点看不清,应该是221的电阻,不敢背定,我 ...

重新拍了2张完整点的,你看看,那个电阻要么不是0欧,要么这个电路板别的地方也有坏

网友:
|跑一下线路把R6R15支路的零件看清楚

网友:
烧断路的电阻可以用一个大阻值可调电阻慢慢降电阻值测试,看电路好像是连接供电芯片上,如果和R6串联,应该不是0欧,应该和R6成一定比例

网友:
看电路0欧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