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E-MARK EM-301C镜头云台控制器拆解

楼主(2023-05-15):
嗯,发帖之前先和各位看官大佬们乞讨点打赏,各位走过的路过的都行行好!祝各位天天鸿运当头
以下是正文
拆开之前是满心期待,拆开后有点悔不当初各位自己看吧

正面各种开关

背面各种借口

打开一看发现这么大的壳子估计只是为了让开关们有地方站脚吧!

要不然这些开关放哪里?

两个管子,是LM317T三端稳压管,还不是一个厂家的,难道都是拆机件?唉,大失所望啊!

网友:
中国智造,哈哈

网友A:
那两个管子是LM317和LM337,分别是正稳压和负稳压的,不是一个厂子的是正常的。

网友B:
我两年前还花了100元买了一个,这个东西适合早期的模拟摄像头,可以给摄像头调焦,可以控制云台,麻烦的是一个摄像头需要一个这样的设备,如果当摄像头多并且都需要调焦和控制云台的时候,这个设备就会特别多,并且每一个都需要编号,否则都不知道调的是哪一个。这个设备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电源和几个开关,分别向不同位置的小电机供电,以实现摄像头调焦和云台旋转、俯仰的功能。
现在的数字式的球机不需要这种设备了,球机只需要一根网线就能实现调焦、旋转、俯仰的功能。
你这个设备可以把线路板拆下来,DIY搞一个功率不大的线性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管子是LM317和LM337,分别是正稳压和负稳压的。

哦哦,看错了,我看成两个337了

网友:
控制摄像头的

网友C:
早期模拟系统最原始的云台远程控制方式,一个云台摄像机对应一组控制线;后来改用485总线方式控制,多个云台摄像机可以共用一条双芯的控制信号传输线就行了,相应的摄像头端多了个云台解码控制器。进入网络监控时代后,所有的弱电信号全部由一条网线搞定,云台解码控制器也不需要了。

网友D:
壳子做这么大是为了上机架吧

网友E:
感觉不是控制云台的设备,怎么可能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两年前还花了100元买了一个,这个东西适合早期的模拟摄像头,可以给摄像头调焦,可以控制云台,麻烦的是 ...

并没有卵用,尘归尘土归土,还是让它回到自己的宿命所在之地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模拟系统最原始的云台远程控制方式,一个云台摄像机对应一组控制线;后来改用485总线方式控制,多个 ...

学习了,谢谢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壳子做这么大是为了上机架吧

这玩意上机架了使用起来会不会更加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不是控制云台的设备,怎么可能这么简单

巧了,还真是摄像头云台控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上机架了使用起来会不会更加麻烦?

用不带门的机架就行了

网友F:
也太老了吧,485都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太老了吧,485都不是

正如楼上大佬所说,新产品也不用这个啊

楼主(2023-08-27):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

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