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JULI聚利 JLCZ-06S ETC OBU 更换电池

楼主(2023-05-15):
车子的ETC设备太阳能及USB均不能充电,无法使用。去到服务网点,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换设备(需要自行购买、换卡);要么注销原卡,新办理绑定银行的通行卡,都比较麻烦。

本着尝试决定自行更换,在某宝买了电池组件进行更换,拆换比较简单,直接上图。(ETC设备有防拆,一旦拆卸就会失效)

设备正面:

显示:电量不足

拆机:

后盖:

网购电池组件:

新旧对比:

更换成功:

最后:因为该设备无蓝牙功能,无法自行手机联机激活,需要去服务网点激活。

网友A:
你这多花钱了啊,只要买一个ER14250E一次性锂亚电池换上就行了,另一个是可充电的SPC1520锂离子电容器,这个一般不会坏,但是循环次数低和容量小(基本都是浅充浅放,不用担心寿命),主要拿来当水库用的,因为那个一次性电池用久了放电电流不够,会通讯失败,也就是不抬杆子,还有再补充一点内容,这个USB是不可以充电的,我研究过,是非标准接口,只能激活ETC用,还有,安装的时候安装到能晒到太阳的地方,我怀疑是ETC安装的太靠里,被遮住了,太阳能完全无法给锂电容充电,最后导致一直用的是那个一次性电池的电,给用来当做水库的锂电容充电,直接耗尽了

网友:
去服务网点激活之前把防拆微动开关触点短路或那个弹片固定了,下次换电池就不会失效了。

网友B:
换个锂亚电池就行了,动一下烙铁的事,然后就去激活搞定。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C:
不带蓝牙,需要去网点激活。不如直接去网点注销、再申请,不排队的话,很快就办理好了。

我之前换车,就是这么操作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之前的是储值的,远不如后扣费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多花钱了啊,只要买一个ER14250E一次性锂亚电池换上就行了,另一个是可充电的SPC1520锂离子电容器,这 ...

嗯,你说的应该没错,费用含物流快递30多元。当时观察了,发现两粒电池均需要焊接,一是工具受限,二是图省心,所以就没过多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锂亚电池就行了,动一下烙铁的事,然后就去激活搞定。

,认同,图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带蓝牙,需要去网点激活。不如直接去网点注销、再申请,不排队的话,很快就办理好了。

我之前换车,就是 ...

,嗯,也认可。这种储值的,现在我通过手机也能出行时提前充值圈存,也还方便。

网友:
断电后应该还是会失效的

网友D:
装之前把那个弹片压下去,固定了,下次不费事了。

网友E:
把长柄微动的脚短路焊接,或者微动滴502粘住按压点

网友:
可能是装的位置有问题,一直没有太阳能充电才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锂亚电池就行了,动一下烙铁的事,然后就去激活搞定。

,嗯,受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之前把那个弹片压下去,固定了,下次不费事了。

,嗯,受教

网友:
我也有一只也是不能蓝牙激活,失效了,本想去修,但在VX上可以免费申请一个,直接寄过来带蓝牙的(针对老机才有免费)

网友F:
三年疫情我的ETC在第二年就坏了,直接改了14500锂电,外置2个充电触电,1年充一次妥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也认可。这种储值的,现在我通过手机也能出行时提前充值圈存,也还方便。 ...

请问你是怎么操作的?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长柄微动的脚短路焊接,或者微动滴502粘住按压点

不推荐焊接,可以用金属丝绑缚。粘也行。

那个开关不是单脚悬空的,而是选择时,三个脚的关系是切断一边接通一边,抬起来是原接通的断开,原断开的接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年疫情我的ETC在第二年就坏了,直接改了14500锂电,外置2个充电触电,1年充一次妥妥的 ...

南方好多都是14500了,直接充就可以。北方不行,14500低温很差,能冻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