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台湾宝工mt-1260型号,自动万用表,拆解内部图,想换主控

楼主(2023-05-15):
这款万用表打黑收来的,可能有问题,部分档位能用,部分数字跳,,看着主控很小,不像是一般的7106啥的,有谁有经验或主控型号知道的硬封的我就试试看

网友:
感觉这个有修过的

网友:
板子那么多松香修过的吧?这个要是牛屎有问题也没法换,上面没有硬封的焊盘难道你飞线?

网友:
看做工不怎么样

楼主:
拿到有部分腐蚀,我补焊接了一些,好很多了,还是有点跳数字,确实不是常见的主控,要是有电路图资料。是有打算飞线主控的。除了主控没发现有啥零件还可以坏。

网友:
有修过,焊油没清理干净

楼主:
可能这个万用表归宿就是清洗干净,把能换的不良品都换了,只有主控搞不了替换了

网友A:
这么垃圾做工,不像宝工啊

网友B:
7106肯定不是了!毕竟这是自动挡。这表设计还挺有特色,支持LED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垃圾做工,不像宝工啊

肯定是宝工,代工的都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7106肯定不是了!毕竟这是自动挡。这表设计还挺有特色,支持LED测试

嗯,比较有特色,想修复。应该不是7106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比较有特色,想修复。应该不是7106

有可能是富晶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富晶的芯片

有没有可能的对应实物图样子

网友C:
楼主的表,主控应该是FS9711或者FS9721。因为没有外接焊盘,主控一旦损坏,只能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表,主控应该是FS9711或者FS9721。因为没有外接焊盘,主控一旦损坏,只能报废。 ...

数了下飞线要80根。如果确实买的到主控,一样的确定能可以试试,目前各种显示都基本正常,但测试部分没有反应。只有特别空闲有确定是这个控可以搞来飞线看看

楼主:
估计发帖后清洗和补焊接,输入信号部分哪里有点粘连了,全部显示0000,hz,能测,电容容量应该可以测,当个电容表也不错

网友:
这表经历了什么

网友(2025-04-07):
我的宝工1280主控坏了问售后型号他们说没型号不建议维修

网友:
这表折腾都不值你的功夫钱。

网友:
全员横屏专治颈椎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