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功放的功放

楼主(2023-05-15):
看外观和功放长的差不多
前面板

头顶

后屁股,一排洞洞

开颅,走线挺整洁的

旋钮接线看起来也挺整洁

这哥仨藏的挺严实,看不清具体型号,但是这个位置也只能是稳压管了吧

4558D功放芯片,一共10颗

M65850P数字音频芯片

就这么个玩意,你说它不是功放吧,它有部分功放的功能,你说它是功放吧这玩意和功放也没太大关系吧,所以这玩意是麦克风HUB?

网友A:
12路话筒混音器
开会、演出用的

网友:
可以接那么多麦克风

网友:
好多mic接口啊

网友:
应该是卡拉OK前级

网友:
话放或者叫卡拉OK前级,接纯后级功放

还不错,一大把的4558

网友B:
有12路麦克风输入,怎么里面才10块4558?

网友:
壳子不错,一排金灿灿

网友:
旋钮式的调音台。

网友:
这个是混响器

网友C:
好厉害,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麦克风,是不是那种大型会议室用的(就是很大的圆桌然后每个席位上都要设置一个麦克风的)。。。

网友:
话筒前置放大

网友:
金灿灿的外形挺好看的

网友:
这个是多路MIC的混音器。演艺场合用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12路麦克风输入,怎么里面才10块4558?

可能是两路话筒用一片4558,余下四片后级会用吧。

网友:
12路话筒混音器

网友:
多路话筒混音带混响,估计是会议用的,演出话筒基本都是无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路话筒混音器
开会、演出用的

会议场地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厉害,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麦克风,是不是那种大型会议室用的(就是很大的圆桌然后每个席位上都要设置一个 ...

嗯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