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9807A+已修好,封贴,感谢各位大佬!

楼主(2023-05-15):
还是上次朋友带回来的那个9807A+,看似完好,精度也够。问题是电池低于8V左右就提示电量低,低于7.3V就不开机,是咋回事呢?请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A:
检测低电压脚的分电阻变值了?

网友B:
如果用的是9V电池这算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低电压脚的分电阻变值了?

我试着去网上搜索供电电压范围的资料但是没找到,明天上图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的是9V电池这算正常吧?

应该不正常,之前那个小表830L能干到6V多,提示电量低但是还能用,这个9807相比来说就不正常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正常,之前那个小表830L能干到6V多,提示电量低但是还能用,这个9807相比来说就不正常了吧? ...

会不会是电量低了,测试不稳定,然后低电量就不工作了

网友C:
手上正在用的表是7V左右开始提示电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上正在用的表是7V左右开始提示电量低。

那我这个刚好高了1V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正常,之前那个小表830L能干到6V多,提示电量低但是还能用,这个9807相比来说就不正常了吧? ...

不同的表设定不同啊

网友:
先测一下工作电流

网友D:
可能精度高了,到7V就报警!

网友E:
如果是0660,9V稳压到3.3V工作,只要电池有电,6V也不会关机,要不那么多坛友改锂电用,出现异常关机肯定有问题。鄙人的9806+试验了,4.5V也不关机。

网友F:
个人认为是主控挂了,至少是主控外围的电池检测电路有问题,个人认为这个是很棘手的问题,虽然电池电压正常时测量的数据准确性没问题,,,,

楼主:
我是小白,还请指点电流正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精度高了,到7V就报警!

8V多就报警了,明显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0660,9V稳压到3.3V工作,只要电池有电,6V也不会关机,要不那么多坛友改锂电用,出现异常关机肯定有 ...

不是稳压或者降压的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认为是主控挂了,至少是主控外围的电池检测电路有问题,个人认为这个是很棘手的问题,虽然电池电压正常 ...

如果是这样的话,凑合用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稳压或者降压的应该。

9807有早期的7129方案,也有后期的0660方案,对于后者如果电压电阻测量正常,芯片坏的可能性不大,关注电源电压采样点是否异常,还有关机电路,还有整机的工作电流,0660方案工作电流是很小的,我记得是几毫安的电流。

网友:
我有一块芯片7129方案,明天测试一下电流多少告诉你。

网友:
电池电压低检测值=(1+5/1.3)*1.25约等于6V,关机电路应该是Q2(也不一定对,从PCB看,Q2似乎仅仅供电给LM385,还有可能是那个存储器),后面的检查和判断应该有章法了。。。此机工作电压应该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