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YMX] 求教RM1135的短接点

楼主(2023-05-15):
手上有RM1135的SSD,插上电脑不认盘,自己尝试了几个短接点都识别不出来

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
qlc的颗粒,可以扔了,做u盘也不好使

网友:
没有软件
短接了也不能开卡

网友:
还是搬板吧

楼主:
短接成功认盘,但是开卡失败

网友:
没见过这个,可能是我见的太少了

网友A:
看来你还不会用这个mp tool,你的开卡config选错了,参考这份说明书

Realtek MP Tool使用说明.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还不会用这个mp tool,你的开卡config选错了,参考这份说明书

楼主能发邮箱吗?没家元了544191588@qq.com

网友:
楼主能发个开卡软件给我吗?我的也坏了。709532762@qq.com

网友(2023-07-02):
楼主搞定了没 后来咋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还不会用这个mp tool,你的开卡config选错了,参考这份说明书

我下载了,看了下,没啥意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下载了,看了下,没啥意义啊.

3484758448@qq.com,求一份,谢谢

网友:
这个很少见,成功了楼主分享一下

网友(2024-01-15):
引用 网友B:
我下载了,看了下,没啥意义啊.

求一份,28911428@qq.com,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