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07款老颐达更换大灯

楼主(2023-05-16):
07款颐达的大灯算是蜡烛般的灯光,新车换过透镜大灯,后来说年检麻烦,不能通过,于是又把原厂大灯换回去。
前段时间考虑换车,但顾及到经济问题,还是把换车计划暂时搁置,只是更换了4条轮胎(感觉整车能再战3年)。
最近看了LED大灯,想着换一对试试。原来还有自带透镜的,但是要拆遮光罩,既然是试水性质的,最后没有选用透镜的。
在某宝下单到货后,自己开拆。由于难下手,最终还是拆下总成才轻松换灯泡。

楼主:
整个过程难度不算高,铺路效果肯定没有透镜那么好,但对于不常开夜车的场景应付有余的。

网友:
对面看着亮,自己开车时看着不一定

网友:
没有透镜的话,换大灯受限很大.我还是比较喜欢氙气灯

网友A:
没有透镜就是耍流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透镜就是耍流氓

恭喜楼主成为流氓

网友:
看着挺亮,不知对面看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成为流氓

自己不流氓,就被别人流氓

网友:
换好能用就行!

楼主:
购买之前也担心没有透镜光型散,但安装之后,LED发光点与卤素灯基本相同,那么用原来的反光碗也不晃眼,光型不散也有切线

网友:
这是没有近光吗?对面看着晃眼不?

网友:
加油门顿挫怎么搞?我看了骐达的通病六万以后都会有。也找不出来毛病,就这样将就开着。

网友:
这灯看着会让对面车主蒙圈的啊,估计会在心底对你发出强烈的XXX

网友:
远近光高度如何调节,近光要复合规定

网友:
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换好够亮能用

网友:
很多人说近光被来车骂,请注意这个灯泡的近光灯珠是有个金属屏蔽片的,这个就是遮挡远光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个过程难度不算高,铺路效果肯定没有透镜那么好,但对于不常开夜车的场景应付有余的。

...

没透镜的,上路被人骂。恶劣气候没穿透性,不推荐这么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