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搪锡修理一个优盘接口

楼主(2023-05-15):
这个优盘,以为用不了多久的,结果寿命还挺长,几年前5块多买的,16G,卡片优盘上直接掰下来的。前段时间跑了30圈,居然毫发无损。速度17M左右,在USB2.0黑胶盘里面算不错。
唯一问题就是太薄了,在有的接口会接触不良,于是,给他触点搪个锡吧。

就这个优盘,还挺耐用的。

为了上锡速度快,且容易拉匀,抹了下助焊剂泡一下,然后搽干净,再用酒精喷了擦干净,确保不短路。

上锡轻轻一拉,完美。
再用酒精洗一遍。上接口测试,非常不错,感觉要紧一些了,识别很快,不像以前可能还要挑姿势。
收工。

网友A:
会对母口有影响吗

网友B:
你把母口撑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母口撑大了。

不会,没搪多厚的,从插的力度感觉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对母口有影响吗

不会,也就多半毫米厚度,原来有点松垮

网友:
用细砂纸轻轻打磨一下就好了

网友C:
其实可以在背后贴点塑料片从背面加厚一下,再或者把黑色芯片拆下来后面贴塑料片在装回白色的卡槽里面效果一样
LZ动手能力强赞一下

网友D:
直接在反面粘一层银行卡,剪成U盘的形状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可以在背后贴点塑料片从背面加厚一下,再或者把黑色芯片拆下来后面贴塑料片在装回白色的卡槽里面效果一 ...

那样不好看,而且容易起缝

网友E:
学习了,不知道耐用怎么样,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在反面粘一层银行卡,剪成U盘的形状就行,

估计会太厚了,而且不好看,工作量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不知道耐用怎么样,感谢分享,

锡肯定没有铜片耐磨,用两年磨薄了,再搪一次就是

网友:
感谢楼主的技术分享

网友:
我还有个8G的kingmax也是这样的黑胶盘,当年花了我一张红牛

网友F:
感觉太厚了吧。会把母体撑大!!!!!

网友:
哈哈,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超级讨厌黑胶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太厚了吧。会把母体撑大!!!!!

不会的。总厚度和另外一个黑胶优盘比过,还没那个厚。

网友:
我也这样搞过

网友:
只要控制好焊锡的厚度,增加接触面,应该比以前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