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ed灯泡18W改10W请教

楼主(2023-05-15):
美的LED球形灯泡,4O颗LED灯珠,驱动板长这样

考虑热量很高,为了寿命考虑,特意拆开,按照自己百度来的办法,说是把一个电阻改大即可。量了一下,上图红圈的电阻是0.47欧,于是换成了0.82欧。
然后通电一试,哦,光照计一测亮度并没有降低,不死心,又用功率计看了看,还是一样的功率。
看来是我想简单了,是不是和图上的压敏电阻有关呢?型号如下图

网友:
2r7拆一个试试

网友:
恒流驱动可以拆灯珠啊

网友:
你那个是保险电阻,没用的。
改芯片旁边的两个并联2r7增大试试,

网友:
将红圈的拆掉它。

网友A:
R6.  R7随便去掉一个功率降低一半

楼主:
按照楼上诸位专家的指导
成功降到了9W的功率
感谢

网友B:
热缩管包那个电阻是当作保险用的,改它没用。板上那2个2R7,直接拆掉一个,开灯试试,如果亮度满意,那就欧了,如果嫌暗过头了,那就找一个3R3或3R6或3R9代替拆下来的2R7装回去和原来的2R7一起,试到满意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缩管包那个电阻是当作保险用的,改它没用。板上那2个2R7,直接拆掉一个,开灯试试,如果亮度满意,那就欧 ...

手里暂时没有这些型号的电阻
用照度计测了一下,1.2米的距离,亮度从373(单位我不大懂)下降到了236
感觉还行
虽然只有9W的功率,但亮度236还是比另外一个美的12W球泡的163数据要高。所以亮度和散热体积都超过了12W的,而功率却比他低,是不是悖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暂时没有这些型号的电阻
用照度计测了一下,1.2米的距离,亮度从373(单位我不大懂)下降 ...

那就欧了,灯板做好散热,收工宵夜。

网友:
现在的球泡灯全是焖烧的,厂家就不想你用太久。差不多就得了

网友:
接输入交流电那部分的电阻,从0.几欧来看,属于保险电阻吧,加大一点的也不会降低电压,所以功率也不能降低多少。

唯有改电源输出部分

网友C:
恒流源短路几个灯珠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恒流源短路几个灯珠就行了

短接几个灯珠能降低电流么?我没看到这方面的说法呢?

楼主:
另外,这个灯的工作时候的电流怎么测不出来呢
万用表试了不行

网友:
那个是保险电阻

网友:
连光照计都用上了,非一般玩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R6.  R7随便去掉一个功率降低一半

对头,当然你也可以更改阻值至满意为止

网友:
光照计,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