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自行车中轴轴承拆卸更换方法

楼主(2023-05-15):
山地自行车中轴拆卸方法

    第一,先得取下来。这得几个专用工具,一是拉马(顶杆),自行车牙盘拉马拆卸工具山地车方孔花键中轴牙盘拆装维修保养工具,专门取下曲柄的,二是中轴拆卸工具,花键中轴盖得个特殊的工具,注意五通一般是左边正丝右边反丝。两边曲柄都得取下,中轴只要把左边(无牙盘边)锁盖取下.右边不用取下,直接敲中轴轴心即可取出中轴。

在转动中轴时,如发现中轴有异响、阻力偏大等情况,就需要对中轴进行保养了。
中轴的保养一般是指为其内部的轴承添加黄油,现在滚珠式中轴已经非常少见,常见的方孔、花键、外挂培林中轴等都属于培林式中轴。对于这种类型的中轴,在保养前要先把中轴上的轴承小心拆下(暴力拆卸会损坏轴承)。然后,用尖锐的起锥将轴承上的防尘胶盖轻轻挑起,注意不要损坏防尘盖。轴承内部的润滑油一般为黄油,如果发现只是缺少了黄油,直接添加即可。如发现有杂质进入轴承,可用煤油或汽油将轴承上的黄油与杂质彻底清洗干净,然后添加新的黄油,盖上防尘盖即可。如发现轴承内的外环有较大松动,说明轴承已磨损,应更换。

第二,更换中轴轴承
  规格是 163110RS ,一共两个。

网友A:
昨天刚把中轴滚珠换轴承,感觉运转比较稳,也这么容易坏吗?没想到这轴承也可以换。学到了。一体中轴20块钱包邮,楼主这一对进口轴承价钱几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刚把中轴滚珠换轴承,感觉运转比较稳,也这么容易坏吗?没想到这轴承也可以换。学到了。一体中轴20块钱 ...

一对十几元钱。

网友B:
没看到楼主说的拉出轴承的【拉马】。

网友C:
我是散珠中轴直接换一体轴承中轴,也就10多块而已,已经用了两三年了。现在后轮的钢珠有崩了,感觉骑起来咯噔咯噔响,不知道换轴承的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散珠中轴直接换一体轴承中轴,也就10多块而已,已经用了两三年了。现在后轮的钢珠有崩了,感觉骑起来咯 ...

必须好用,买好些的轴承能用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散珠中轴直接换一体轴承中轴,也就10多块而已,已经用了两三年了。现在后轮的钢珠有崩了,感觉骑起来咯 ...

千万不要换,非轴承的换了轴承后效果都不如散珠的。你快点换钢珠吧

网友:
谢谢分享,又学了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楼主说的拉出轴承的【拉马】。

是这个拉马(顶杆),自行车牙盘拉马拆卸工具山地车方孔花键中轴牙盘拆装维修保养工具,  不是轴承拉马。我是用锤子砸轴承的。反正拆下的轴承也不要了。

网友D:
说实话,虽然不反对轴承的音译培林这个叫法,但是同一文中一会叫培林一会叫轴承看着真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虽然不反对轴承的音译培林这个叫法,但是同一文中一会叫培林一会叫轴承看着真难受 ...

还有来令片

网友:
拆卸中轴,一定要用到拉马,否则很难呀。

网友:
机械修理就是各种工具太多了

网友:
用过,但用了最大力气都拆不下来,没办法,只好继续骑,结果后面不知道怎么就不咯噔了

网友:
好久不玩单车了,一套工具下来,好几千呢。

网友:
自己动手好习惯, 值得鼓励。

网友:
看到熟悉的劳动牌,想起了老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