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CH224K,FS312和HUSB238三种pd诱骗芯片有明显优劣之分吗?

楼主(2023-05-15):
CH224K封装最大,但是和FS312AE相比功能上没有明显突出的地方

HUSB238 vset和iset两个跳线制约了芯片使用场景,局限性挺大的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区别,长时间高负载情况下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你可以试试XSQ05之类的玩意,,,,,,还有速芯微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XSQ05之类的玩意,,,,,,还有速芯微啥的

fs312就是速芯的

网友:
用XSP05,06之类的玩意,要想支持的多,最好整个单片机自己写协议

网友:
224便宜好焊接

楼主:
最好焊接的应该是sot23-5的FS312吧

网友:
不懂,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