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EC-470G开机直接进BIOS

楼主(2023-05-15):
如题,开机进不去系统,直接进bios,伴随嘟嘟报警声,换电池、测硬盘都没事,网上的方法都试了,没有用,问问论坛里有没有大神给支个招

网友A:
没把键盘换了试试?DEL卡进去了。

网友:
二楼的建议不错   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
二楼的猜测可能性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把键盘换了试试?DEL卡进去了。

这个板块是笔电软硬……

楼主:
一开始觉得二楼思路清奇,也就一笑而过了
不过后来的确是这个问题
F2开机进bios,把F2搞了一下,好了
还有开机进桌面就自动打开搜索框,F键和Ctrl键也不好了

总结一下,有时候还真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需要大一点脑回路

网友:
膜拜二楼高手

网友:
换键盘。没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