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佳捷仕J08-21充电器

楼主(2023-05-15):
昨晚一老朋友送修一个不通电的充电器,当时以为充电器估计是常见的,应该问题不大,可以当场修好吧,可谁知道,拿来一看,原来是一个12v充电器,拆可以一看,里面挺复杂的,目测保险丝已经发黑,同时测量大功率开关管击穿,不用说,芯片肯定坏,该充电器使用的是一个6脚的贴片电源芯片,丝印标注,63K37A。于是,告诉朋友当场修不好,于是朋友就放这了,晚上就赶紧在网上查找这个芯片的资料,得知该芯片型号为OB2236,于是买了芯片,今天下午检查,发现烧了三个贴片电阻,其中两个大的贴片电阻依稀看见是1R20,另一个贴片电阻就看不见电阻阻值了,所以借住论坛,问一下,哪位朋友有这个芯片的资料或者这款充电器的图纸,发一份给我,我想看一下这个电阻的具体阻值。现在只剩这个电阻没有办法购买配件,

就是这款充电器,这是正面,网上一查,这款充电器竟然要90多块钱

这是背面

这是板子背面

就是这张图中右下角是损坏的部分,目前已经检查发现,损坏了保险丝、开关管、3个贴片电阻、一个芯片

就是图中的这三个电阻损坏,上面两个还可以看见阻值,下面那个小电阻实在是看不清阻值,依稀隐隐约约好像是1R10还是多少电阻,根据线路走向这个电阻一端是接初级热地,另一端直接进了芯片好像是第4脚,但是我从网上找到的图纸上看,这个电阻好像是470

这是用手机微距拍的,依然看不清这个小电阻的阻值

这是用微距加放大镜拍的,依然看不清阻值

这是芯片外围,芯片型号是63K37A

那个看不清阻值的电阻疑似这张图纸上的R16,但是这个电阻是470R,不知道是47欧姆还是470欧姆,这原电阻看不清,咱也不敢贸然更换。

网友:
反馈电阻用470没错,大的俩个检流电阻应该一样的

网友A:
看看能不能找一个一样的产品,拆开对比一下,不然搞错了可就得听响了

网友:
做工和用料不错的

网友B:
买过这个牌子的手电钻,还不错。我也拆过发帖了。

网友:
蹭佳洁士的名气

网友:
使用环境这么恶劣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能不能找一个一样的产品,拆开对比一下,不然搞错了可就得听响了

没有一样的啊,这个充电器新的要90多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过这个牌子的手电钻,还不错。我也拆过发帖了。

请问一下您的拆机贴能不能给个链接,我想看一下,充电器里面那个电阻具体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您的拆机贴能不能给个链接,我想看一下,充电器里面那个电阻具体多少 ...

我没拆充电器,直拆了锂电钻。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1641-1-1.html

网友:
看这电路板,真不知道它经历过了什么

网友:
使用环境不好

楼主:
感谢各位热情回复,这个充电器我已经修好了,那个电阻我根据图纸上的阻值和原机损坏的电阻取了一个中间值,选用220欧姆的贴片电阻,也就是选用了22欧姆的电阻装上,通电试机,成功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