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最省成本搞定笔记本电池解锁的分析,部分资料收集

楼主(2023-05-15):
只适合有一点续航需求的,像我这种在成都有时候给粉丝修法系车要用到检测仪,笔记本完全没电的话比较痛苦,并不适合笔记本当台式机在用的情况,没有必要修电池。

首先防患于未然,在没有完全坏时候及时换电芯。

然后,最好多并联两三组,直接固化在背面,一般有三个小时续航就行了,

当你的电池锁了后。一般就是cp2112解锁,最省成本就是洞洞板飞线直接买芯片自己焊接,或买成品板,现在二十多块钱。已经可以买了。

更好方案就是各种ev2300.2400山寨的,现在七八十块钱。

然后就是em2works4.52破解版就行。这个家元不够我还没有下。

通常拿回来cp2112立即把靠近供电那个电容夹掉,不用。原理懂得都懂。

然后只需要接出地线和sda scl线。

然后直接从低到高提前焊接好电池。

一般就是第二天找不到电池,解决方法,找到12-14v输出口,用外接电源或笔记本电池的电怼一下,就有识别了。

如果是烧了保护保险的,用别人帖子里经验或直接无视先恢复装好电池。先认出电池,有相关命令解锁不让自毁的mos启动。(这个等具体遇见再实践)

基本上不用买mos。除非真的坏了。烧毁保险并不是真的板子坏了。
解锁一般是学习命令行,有个网站英文的。适合一定基础的,(基本上就是能读但写不出解锁命令代码最终放弃了)

基本上几十块成本可以试一下。不行就不修了。

外挂4串16v或5串电池直接给笔记本通电,
或者12v升压18v模块,亲测电流不够不是很好用,但还是可以开机的,再配合外挂电池,检修外出用够了。

以上全部是搞着玩儿研究,正经修车修车量大直接用新电池
最后和我一起鄙视所有笔记本电池的保护设计。
部分资料收集。共享出来,谁有新的解锁软件可以私信发我344638286@qq.com

贴出部分资料,
只为探讨,

最后图根本不需要那么贵

只是他的软件可直接解锁比e2works好用,目前没找到同款。如果有找到同款,买个cp2112就行了,可以无视并不并联再换电池,让做电池的奸商挖的坑少害人。

目前为止正在找便宜的芯片。找到就用洞洞板飞线做。话说粮草未动,思想先行

楼主:
家元-55不是我设置的啊,象征性10家元,找了一下午的资料完整版,可以直接飞线做不需要板子,

楼主:
这是我准备研究的电池。大概就是新笔记本,d257上网本,用了两次,觉得屏幕小放了10年,然后这两天翻出来换成固态,想做个法系专修电脑,2g内存换4g和8g根本点不亮,固态换上前几天才修复的放了一年的神储as2258点序主控,

啥都能用,就是电池最开始几分钟显示18%充电,然后0%,已接通,正在充电一直0%

然后电池发现漏液和没电坏了,前两天如果直接换好电芯也行不需要解锁,

然后并联上测试电芯,,一直显示未充电,,

逃不过的命运,被迫走上学修电池的路,有家元估计下吗

网友A:
我觉得吧换电芯解锁啥的不算最难的,最难的是怎么修复外壳

网友:
资料不少,楼主辛苦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吧换电芯解锁啥的不算最难的,最难的是怎么修复外壳

没发觉多少破坏啊,多拆几个就有了

网友:
用烂两个笔记本了,没出过电池锁的问题

网友:
不错收藏了肯定回用的到

网友:
可能会用得上,谢谢分享。

网友:
最麻烦的感觉是密码,没有芯片的密码啥操作都做不下去

网友:
好多外壳难无损拆开

楼主:
能实现smbus协议的芯片或板子,听说用stc15w104和tm1861就能模拟?

目前还没有买到合适的cp2112,准备找替代芯片。

有知道相关芯片能实现smbus的,麻烦说一下型号。

帖子有1000个浏览量了,都只学经验看了不说?下次我也跟着做

网友B:
一直想学,楼主最好整个懒人包,手把手教。

网友C:
网站的手续费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学,楼主最好整个懒人包,手把手教。

没有包,电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就不急解锁了,还停留在买cp2112芯片回来自己飞线阶段,麻蛋乱写价的太多了,芯片单独敢写35一个,慢慢找吧,,有这些的私信了都不发出来或者已读不回或不在线。也不能强人所难做不愿意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站的手续费很高

网站手续费确实不利于交流。一起去反应一下

网友D:
资料罗列的很多,不过关键的软件、芯片资料和解密指令意义等都太少了。个人操作还是很有风险的。如果只是玩玩,还是用单片机模拟SMBUS,跟上位机通过串口通讯来的简单。资料太少,可操作性太差是维修电池不成功的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资料罗列的很多,不过关键的软件、芯片资料和解密指令意义等都太少了。个人操作还是很有风险的。如果只是玩 ...

通讯软件应该好找,就是单片机模拟smbus还不会。最接近能操作的就是stc15f104w加tm1651,但是没有固件,,,没软件搞不了,我看他们讨论是stc和tm之间只需要三根线,而1651怎么接没人说,也许tm1650,和stc15w104s也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讯软件应该好找,就是单片机模拟smbus还不会。最接近能操作的就是stc15f104w加tm1651,但是没有固件, ...

tm1651只是个显示,其实我们就是用上位机直接通讯控制就行。我这里有能用的stc15w104的代码,网上也有https://github.com/laszlodaniel/SmartBatteryHack 可以参考

网友:
鉴于很多网友没有足够的积分下载,我试试直接把代码贴到这里,这个是我测试通过的,用stc15F104E读取电量信息,电压信息等。主要还是要知道芯片的一些寄存器地址才能操作。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15Fxx 系列 软件模拟串口举例----------------------------------*/
/* --- Mobile: (86)13922805190 ----------------------------------------*/
/* --- Fax: 86-0513-55012956,55012947,55012969 ------------------------*/
/* --- Tel: 86-0513-55012928,55012929,55012966-------------------------*/
/* --- Web: www.STCMCU.com --------------------------------------------*/
/* --- Web: www.GXWMCU.com --------------------------------------------*/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如果要在文章中应用此代码,请在文章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的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11.0592MHz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include<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string.h>
//-----------------------------------------
//define baudrate const
//BAUD = 65536 - FOSC/3/BAUDRATE/M (1T:M=1; 12T:M=12)
//NOTE: (FOSC/3/BAUDRATE) must be greater then 98, (RECOMMEND GREATER THEN 110)

//#define BAUD  0xF400                  // 1200bps [url=home.php?mod=space&uid=3057940]@[/url] 11.0592MHz
//#define BAUD  0xFA00                  // 2400bps @ 11.0592MHz
//#define BAUD  0xFD00                  // 4800bps @ 11.0592MHz
#define BAUD  0xFE80                  // 9600bps @ 11.0592MHz
//#define BAUD  0xFF40                  //19200bps @ 11.0592MHz
//#define BAUD  0xFFA0                    //38400bps @ 11.0592MHz

//#define BAUD  0xEC00                  // 1200bps @ 18.432MHz
//#define BAUD  0xF600                  // 2400bps @ 18.432MHz
//#define BAUD  0xFB00                  // 4800bps @ 18.432MHz
//#define BAUD  0xFD80                  // 9600bps @ 18.432MHz
//#define BAUD  0xFEC0                  //19200bps @ 18.432MHz
//#define BAUD    0xFF60                //38400bps @ 18.432MHz

//#define BAUD  0xE800                  // 1200bps @ 22.1184MHz
//#define BAUD  0xF400                  // 2400bps @ 22.1184MHz
//#define BAUD  0xFA00                  // 4800bps @ 22.1184MHz
//#define BAUD  0xFD00                  // 9600bps @ 22.1184MHz
//#define BAUD  0xFE80                  //19200bps @ 22.1184MHz
//#define BAUD  0xFF40                  //38400bps @ 22.1184MHz
//#define BAUD  0xFF80                  //57600bps @ 22.1184MHz

sfr AUXR = 0x8E;
sbit RXB = P3^0;                        //define UART TX/RX port
sbit TXB = P3^1;

typedef bit BOOL;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MAX_SIZE  32  //定义缓存空间

BYTE TBUF,RBUF;
BYTE TDAT,RDAT;
BYTE TCNT,RCNT;
BYTE TBIT,RBIT;
BOOL TING,RING;
BOOL TEND,REND;

void UART_INIT();
void putchar0(BYTE dat);
uchar SMbus_GetCrc8(uchar previous,uchar dat);
uchar PEC_cal(uchar pec[],uchar n);
void Delay30us();
void Delay200us();
void Delay15us();
void AT24C04_Start();
void AT24C04_Stop();
void AT24C04_SendACK(bit ack);
bit AT24C04_RecvACK();
void AT24C04_SendByte(uchar dat);
uchar AT24C04_RecvByte();
bit AT24C04_ReadPage(uchar adress,bit IsBlock);
void AT24C04_WritePage(uchar address,uchar dat[],uchar len);

BYTE t, r;

sbit SDA=P3^2;        //数据接口
sbit SCL=P3^3;           //时钟接口
uchar  Receive_Buffer[MAX_SIZE]=0;      //接收数据缓冲区
uchar  Buf_Index;
uchar  BUF[MAX_SIZE]={0};                   //数据缓存区        idata

uchar  a_SM_PecTable[16]={0x00,0x07,0x0E,0x09,0x1C,0x1B,0x12,0x15,0x38,0x3F,0x36,0x31,0x24,0x23,0x2A,0x2D};
/***********************************************
函数名称: SMbus_GetCrc8
函数功能: 计算CRC的值
输入参数: previous,上一个数据的CRC值,用于多个数据的CRC运算,
                                                单个CRC运算无作用,值要设成0
输出参数:  CRC8
备                注:
***********************************************/
uchar SMbus_GetCrc8(uchar previous, uchar  dat)
{
        uchar crc=0;
        crc = 0;
  dat = previous ^ dat;
  crc = (crc << 4) ^ a_SM_PecTable[((crc ^ dat) >> 4) & 0x0F];
  dat <<= 4;//准备下一个位域,域宽4
  crc = (crc << 4) ^ a_SM_PecTable[((crc ^ dat) >> 4) & 0x0F];
  return crc;
}

uchar PEC_cal(uchar pec[],uchar n)
{
           uchar crc=0;
           uchar i;
           for(i=0;i<n;i++)
                {
                 crc = SMbus_GetCrc8(crc,pec[i]);
                }
                return crc;
}
/**************************************
向AT24C04写1页(16字节)数据
将TESTDATA开始的16个测试数据写如设备的00~0F地址中
**************************************/
void AT24C04_WritePage(uchar address,uchar dat[],uchar len)
{
    uchar i,pec[MAX_SIZE];
           pec[0]=0x16;;
        pec[1]=address;
    AT24C04_Start();            //起始信号
        AT24C04_Stop();             //停止信号
        AT24C04_Start();
    AT24C04_SendByte(0x16);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T24C04_SendByte(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
    for (i=0; i<len; i++)
    {
        AT24C04_SendByte(dat[i]);
                pec[i+2]=dat[i];
    }
         AT24C04_SendByte(PEC_cal(pec,len+2));
     AT24C04_Stop();             //停止信号
}

/**************************************
从电池中读取指定地址的数据到BUF中

**************************************/
bit AT24C04_ReadPage(uchar adress,bit IsBlock)
{
    uchar i,pec[MAX_SIZE],Pecreg,k;
        uchar Num;
    pec[0]=0x16;
        pec[1]=adress;
        pec[2]=0x17;
    for (k=0; k<3; k++)
    {
    AT24C04_Start();            //起始信号
        AT24C04_Stop();             //停止信号
        AT24C04_Start();
    AT24C04_SendByte(0x16);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T24C04_SendByte(a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
    AT24C04_Start();            //起始信号
    AT24C04_SendByte(0x17);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BUF[0] = AT24C04_RecvByte();
        AT24C04_SendACK(0); //回应ACK
        if(IsBlock)
          {
          Num=BUF[0]+1;
          }
          else
          {
          Num=2;
          }
        pec[3]=BUF[0];
    for (i=1; i<Num+1; i++)
    {
        BUF[i] = AT24C04_RecvByte();
                pec[i+3]=BUF[i];
        if (i == Num)
        {
            AT24C04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会NAK
        }
        else
        {
            AT24C04_SendACK(0); //回应ACK
        }
    }
    AT24C04_Stop();             //停止信号
           Pecreg=PEC_cal(pec,Num+3);
        if(Pecreg==BUF[Num])
         {
          return 1;
          break;
         }
   Delay30us();
   }
  return 0;
}
/**************************************
延时5微秒(STC12C5A60S2@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此延时函数是使用1T的指令周期进行计算,与传统的12T的MCU不同
实际延时有8us
n=20 30us                        10khz
**************************************/
void Delay30us()                //@11.0592MHz           stc15F104E
{
        unsigned char i;

        i = 80;
        while (--i);
}

void Delay15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i = 38;
        while (--i);
}

void Delay20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3;
        j = 34;
        do
        {
                while (--j);
        } while (--i);
}

/**************************************
起始信号
**************************************/
void AT24C04_Start()
{
    Delay30us();//
    SDA = 1;                    //拉高数据线
        Delay30us();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30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30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30us(); //
}

/**************************************
停止信号
**************************************/
void AT24C04_Stop()
{
    Delay30us();//
    SCL = 0;
    Delay30us();
    SDA = 0;                    //拉低数据线
        Delay30us();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30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30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AT24C04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Delay30us();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30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30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AT24C04_RecvACK()
{
        bit Y;
        Delay30us();
        SDA = 1;
        Delay30us();
        SCL = 0;
        Delay30us();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30us();                 //延时
    Y = SDA;                   //读应答信号
        Delay30us(); //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30us();                 //延时

    return 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AT24C04_SendByte(uchar dat)
{
    uchar i;
        Delay15us();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if((dat<<i)&0x80)
            SDA = 1;
        else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0;               //送数据口
                Delay15us();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30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15us();             //延时
    }
        i=0;
        Delay200us();//block一定要延时200us才能正确返回
while((AT24C04_RecvACK()==1)&&(i<250))
        {
     i++;
         Delay15us();
        }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AT24C04_RecvByte()
{

    uchar i;
    uchar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Delay15us();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1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Delay15us(); //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30us();             //延时
    }

    return dat;
}
//

void Check()
{
uchar i;
uchar buffer[MAX_SIZE];
  switch(Receive_Buffer[0])
    {
        case 0x72://        'r'查询状态
          {
          switch(Receive_Buffer[1])
           {
           case 0x21:
           case 0x20:
           case 0x22:
           case 0x23:
           case 0x2F:
             {
           if(AT24C04_ReadPage(Receive_Buffer[1],1))
             {
                  for(i=0;i<BUF[0]+2;i++)
                    {
                        putchar0(BUF[i]);
                        }
                  }else
                      putchar0(0xee);
                 }
                 break;
           default:
            {
           if(AT24C04_ReadPage(Receive_Buffer[1],0))
             {
                  for(i=0;i<3;i++)
                    {
                        putchar0(BUF[i]);
                        }
                  }else
                      putchar0(0xee);
                 }
                 break;
           }
          }
          break;
   case 0x73:
      {
          switch(Receive_Buffer[1])
           {
           case 0x01:
           case 0x02:
           case 0x03:
           case 0x04:
           case 0x3C:
           case 0x3D:
           case 0x3E:
           case 0x3F:
               {
                memcpy(buffer,&Receive_Buffer[3],Receive_Buffer[2]);
                AT24C04_WritePage(Receive_Buffer[1],buffer,Receive_Buffer[2]);
                    break;
                   }
          default :
              {
                   putchar0(0xee);
                   break;
                  }
           }
          }
          break;
        default :
          break;
        }

}

//

void putchar0(BYTE dat)
{

  while (!TEND);
  TEND = 0;
  TBUF = dat;
  TING = 1;

}

/****************************************************************************
函数功能:uart0发送字符串数据
入口参数:*s
出口参数:
****************************************************************************/
void puts0(char *s)
{
        while (*s)
        {
                putchar0(*s);
                s++;
        }
}
//

void main()
{
    TMOD = 0x00;                        //timer0 in 16-bit auto reload mode
    AUXR = 0x80;                        //timer0 working at 1T mode
    TL0 = BAUD;
    TH0 = BAUD>>8;                      //initial timer0 and set reload value
    TR0 = 1;                            //tiemr0 start running
    ET0 = 1;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PT0 = 1;                            //improve timer0 interrupt priority
    EA = 1;                             //open global interrupt switch

    UART_INIT();

    while (1)
    {                                   //user's function
        if (REND)
        {
            REND = 0;
            //BUF[r++ & 0x0f] = RBUF;
                        if(RBUF == 0x68)//0x68 作为帧头
                          {
                                  Buf_Index = 0;
                          }else {
                            Receive_Buffer[Buf_Index++ & 0x0f] = RBUF;
                                }

                        if((Receive_Buffer[0]==0x72)&&(Buf_Index==2))
              {
                           Check();//
                          }
                        if((Receive_Buffer[0]==0x73)&&(Buf_Index==Receive_Buffer[2]+3))
                   {
                        Check();               //
                       }
        }
    }
}

//-----------------------------------------
//Timer interrupt routine for UART

void tm0() interrupt 1
{
    if (RING)
    {
        if (--RCNT == 0)
        {
            RCNT = 3;                   //reset send baudrate counter
            if (--RBIT == 0)
            {
                RBUF = RDAT;            //save the data to RBUF
                RING = 0;               //stop receive
                REND = 1;               //set receive completed flag

            }
            else
            {
                RDAT >>= 1;
                if (RXB) RDAT |= 0x80;  //shift RX data to RX buffer
            }
        }
    }
    else if (!RXB)
    {
        RING = 1;                       //set start receive flag
        RCNT = 4;                       //initial receive baudrate counter
        RBIT = 9;                       //initial receive bit number (8 data bits + 1 stop bit)
    }

    if (--TCNT == 0)
    {
        TCNT = 3;                       //reset send baudrate counter
        if (TING)                       //judge whether sending
        {
            if (TBIT == 0)
            {
                TXB = 0;                //send start bit
                TDAT = TBUF;            //load data from TBUF to TDAT
                TBIT = 9;               //initial send bit number (8 data bits + 1 stop bit)
            }
            else
            {
                TDAT >>= 1;             //shift data to CY
                if (--TBIT == 0)
                {
                    TXB = 1;
                    TING = 0;           //stop send
                    TEND = 1;           //set send completed flag
                }
                else
                {
                    TXB = CY;           //write CY to TX port
                }
            }
        }
    }
}

//-----------------------------------------
//initial UART module variable

void UART_INIT()
{
    TING = 0;
    RING = 0;
    TEND = 1;
    REND = 0;
    TCNT = 0;
    RCNT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