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发现镀锌锌合金水龙头就没必要酷开了

楼主(2023-05-15):
都是生活用品,大家自己感悟吧,
换个塑料的应该用得久一点吧,档次会不会降低?此水龙头主要是用于拖把桶,记得五金店说纯铜25元好像!现在感觉被忽悠了。,

嘴和尾都是渣,明显锌合金,记得还是用了很久了,印象中起码5年,至少疫情三年还在,本来想酷开看看,这样的应该没必要了,出了多一张照片啥都不是,

嘴哪里本想扭开换洗衣机嘴我要挂洗车水管冲地,结果就是半天拧不开,索性大力扭断,不要了,这才有了这分享!

换了塑料的,放水没有起泡器不爽,又花2块大洋下单起泡器,

楼主:
看到大家对水龙头都好像有说不完的吐槽!看来大家多多少少被烦恼过!为此我就再剖开一下看看,自己也看看,妈呀!好多铁屑啊,结论,除开阀芯全是锌合金,阀芯是陶瓷铜芯,我在想一个问题,是不是锌合金也有好坏,我这个是不是要好点??真的好像也用了有好几年了,至少根部没断,我还能完整的取出来,,,,,

楼主:
好久没发帖,我这算不算一贴?找下存在感

网友:
锌合金还真不如塑料的,塑料的坏了就换,锌合金的坏了就难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久没发帖,我这算不算一贴?找下存在感

风太大,听不清,重新发

网友:
塑料的便宜好用的

网友:
必须换铜水龙头,304不锈钢的也行,塑料的万一哪天裂了,家里就能养鱼了

网友A:
铜的8年前差不多这价格,当初实体店买了两个…有一个找不到放哪里了…

网友B:
锌合金的水暖件真的是坑爹   水龙头最快不到一年就自己内部锈穿  一扭就断     管子接头就自己膨胀堵死

水龙头断了搞不出来 然后再配合坑爹的断丝取出器  然后就   bia  ji !  内丝弯头爆了    恭喜你可以砸钱换内丝弯头了

正确操作是锯条磨窄  慢慢锯开断掉的外丝部分   建议最少两个槽  稍微锯到内丝的丝口  别闭着眼睛一顿瞎锯     然后用小的一字起子  吧断掉的被锯开的外丝头向中间敲   使其与内丝弯头分离

那些吹嘘断头螺丝取出器的都是一群坑货    喜欢杠的 我就问问你有没有见过取出器也断了   本来还能拿电钻钻洞  断了取出器之后电钻都钻不动了

纯铜的也就30块   垃圾锌合金要20快了  塑料的十几块   为什么不舍得用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的8年前差不多这价格,当初实体店买了两个…有一个找不到放哪里了…

不要老是想到坏,也可以很久的

网友:
又是这种坑货,买一个便宜的,请人上门拆,花几十倍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锌合金的水暖件真的是坑爹   水龙头最快不到一年就自己内部锈穿  一扭就断     管子接头就自己膨胀堵死
...

谢谢分享经验,不过不过不过,这个确实没断!不过不过不过以前亲戚家洗漱台角阀到有一个断了,我就是取出器取出来的,他那个要下洗漱台,洗漱台是吊挂在墙上的,弄得我费劲啊,不过结果都是成功的,

网友C:
水龙头坏了,如果拧不下来的确很头痛,到底是不是胶的比镀锌合金水龙更好?说真的,心理有点担心

网友:
锌合金强度不行,还会随着时间强度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锌合金的水暖件真的是坑爹   水龙头最快不到一年就自己内部锈穿  一扭就断     管子接头就自己膨胀堵死
...

不如用塑料的了,不上锈

网友:
前两天刚断一个,家里没有断丝取出器,又锯以撬折腾半天,最后用钻头别螺丝刀才拧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龙头坏了,如果拧不下来的确很头痛,到底是不是胶的比镀锌合金水龙更好?说真的,心理有点担心 ...

其实塑料比锌合金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锌合金的水暖件真的是坑爹   水龙头最快不到一年就自己内部锈穿  一扭就断     管子接头就自己膨胀堵死
...

塑料的三四块够了。正常能用好几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锌合金的水暖件真的是坑爹   水龙头最快不到一年就自己内部锈穿  一扭就断     管子接头就自己膨胀堵死
...

如果确定是锌合金的而且很薄的话,还可以用转锉效率很高,特别是跨行使用的木工转锉,锌合金崩的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确定是锌合金的而且很薄的话,还可以用转锉效率很高,特别是跨行使用的木工转锉,锌合金崩的很快。 ...

不适合旋转工具   还得保留内丝的丝口啊

网友:
  还不如塑料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