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修小米有品洒哇地咔擦地机

楼主(2023-05-15):
拆机和产品介绍先看第一次拆修的
拆修小米有品洒哇地咔擦地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984073

故障现象:三灯闪烁,有时一灯呼吸闪烁

跟大多数朋友遇到的故障一样,就是进入了一种保护状态,上次是电池的热敏电阻信号异常,这次也是电池。

进入保护状态,首先要考虑电池,因为电池是高风险元件。
量出所有电池信号的走线,电阻电容逐一排查,很快就发现了R15有异常,左侧电压是0,首先怀疑电阻坏了;
从各种废板上找电阻,竟然找不到305这个规格,找到了475,换上去有电压了,但还是闪灯不报警不能用,看来是电阻差太多不行;
看到旁边R20、R22都是305,于是我用两个475换下两个305,给R15装一个,还剩一个
下图就是换好的样子,顺利修复。万用表测量主控上三个电压监测点电压都是0.6V多。

留下一下话题:生产电阻有没有难度。

网友:
洒哇地咔?什么地干活

网友:
手艺不错,说的挺详细

网友:
洒哇地咔擦

网友:
能修小米的肯定是高手

网友(2024-06-27):
厉害,碰上同样故障灯闪烁了。

网友(2024-10-10):
我的也是三灯闪烁,冲不上电,不知道坏在哪里?

网友:
这个电阻也能更换,手艺不错。

网友(2024-12-25):
楼主,你是SWDK的内部人员吗?为何知道电路对应的电阻值??我从小黄鱼上买了台有问题的新机,开机电池报错,买了新电池换上后也是一样报错,灯闪的代码含意不清楚,正无解呢,看到了你的帖子,先是换了R1,没成功,开机仍是三灯齐闪后,进入单灯呼吸状态。后来顺着你的信息,又找到了这篇帖子。对应的换了R20、R22(475)、R15(305)后,居然就能启动机器了。这作业抄的有点无法置信,所以有些怀疑你的身份!!一般人换个电阻我不会怀疑,但你这里换了其它阻值的电阻,这个是有点让人怀疑的。另外你说的三个电压监测点电压都是0.6V多, 这些电压测量参数你又是怎么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