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的触摸板经常失灵,很可能与静电有关

楼主(2023-05-16):
让走她不走,不走她倒退
很可能与静电有关
不想再拖着一个鼠标

另外,有什么便宜大碗的鼠标推荐
普通3键鼠标,或者5键无线鼠标,不要蓝牙,不要无极滚轮

网友A:
把触摸板的排线拆了

网友B:
雷蛇 Pro Click 400小时续航,蓝牙,2.4G无线,且回报率可达到240Hz,不像罗技低端鼠标那样丢帧

触摸板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
驱动更新下啊     拆了看看排线是不是松了      搭地线再触摸试试

网友:
应该是排线问题

网友:
明显时排线问题,很有可能是氧化了

网友C:
罗技大腕,便宜的也就几十

网友:
某鱼淘一个触摸板换上去

网友:
酒精擦一下排线,晾干后装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触摸板的排线拆了

太难拆了,不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蛇 Pro Click 400小时续航,蓝牙,2.4G无线,且回报率可达到240Hz,不像罗技低端鼠标那样丢帧

触摸板排 ...

太贵了,我要低于15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罗技大腕,便宜的也就几十

我不如15买个接收器,把闲置罗技鼠标利用起来
几个罗技鼠标,只有一个接收器
接收器比鼠标都贵

楼主:
英菲克pw1。。。pb1怎么样
很垃圾吗
找个5元包邮的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贵了,我要低于15元的

按照技术实力排名,罗技,雷蛇,双飞燕,雷柏,富勒,你看看二手捡垃圾能捡漏不?
罗技垃圾接收器也要20块以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英菲克pw1。。。pb1怎么样
很垃圾吗
找个5元包邮的算了

我正在用捡别人垃圾的pw1,能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正在用捡别人垃圾的pw1,能用,没问题

闲鱼买了个mp6
老年人的第一个5键鼠标

网友:
类似的情况遇到过,学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闲鱼买了个mp6
老年人的第一个5键鼠标

鼠标好大,用惯了小鼠标不习惯,手累
左侧按键,前面不容易按到,后面容易按到,但是都一碰就触发,误触
中键太硬太硬
左右键是静音按键,手感差
dpi按键手感不错,但是只能调dpi?没卵用

啊,这
20的自行车
搜了一下论坛都是十几块买的亏了几个亿

楼主:
什么jb,滚轮滚慢了,轻轻滚一点,有时会没反应,这tm怎么用
是所有编码器鼠标都这样,还是只有这鼠标这样

分割线

试了试以前的雷柏鼠标,不这样啊,真尼玛难绷

分割线

然后发现鼠标光标卡顿,我想起来了,这是接收器与Wifi天线干扰了。
这,难道这滚轮……

找了根延长线换上…
我逐渐理解了一切

网友:
我都是用9.9包邮的无线鼠标,也挺好,不会玩游戏,正常办公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