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很久以前拆的座机电话电路板

楼主(2023-05-16):
很久以前拆的座机,芯片居然单独集中在一块板子上

网友:
一个电话板子感觉比手机块子多。

网友:
我感觉是无线座机,普通座机没见过这么多大规模集成芯片的。

网友:
很少见的机种。

网友:
比较老的产品

网友:
这个是移动公司的移动座机吧,当年还绑定基站,挺垃圾的

网友:
当时也算是佼佼者了

网友:
模块化的。自己只是个组装厂

网友A:
现在把那块板子做成了一块芯片

网友:
这是移动座机电话,不是普通的有线电话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把那块板子做成了一块芯片

是的。现在芯片集成度更高了

网友:
流水线生产的结果,模块化

网友:
无线座机,要插卡的

网友:
可能芯片的板子是外购的成品?

网友:
做工板子零件多

网友:
这么复杂的吗,成本不便宜,一般的普通话机很多连芯片都没有

网友:
现在已经逐渐被手机取代了

网友:
记得以前办公室有2台这种座机,离开了本地就用不了,手机好歹还有个漫游服务,这个干脆没有

网友:
这是当年电信搞的CDMA无线座机吧,其实就是做成电话样式的非智能手机

网友:
现在也是这样啊,电路板里面焊接一片wifi模块或者蓝牙模块,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