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西边户推拉塑钢窗户密封办法求教

楼主(2023-05-16):
西边户有两扇塑钢窗,平时几乎不开。冬天密封不好 漏冷风,夏天又漏热气。目前是用毛巾什么的沿缝隙塞紧。不太美观,听说有什么泡沫填缝剂什么的 ,不知道能不能用?请高人指点!

网友:
既然不开窗,倒不如整一大块钢化玻璃整体镶嵌上去,美观又不漏风。

网友:
泡沫填缝剂肯定可以用来堵窗户缝呀。

网友:
如果不活动的好办,封死。

网友:
把窗户里的毛条换了就又能顶2年,2年后毛一碰就掉,就继续换毛条!

网友:
泡沫填缝剂没问题啊,自发泡填充,适用不规则空间,隔热。但外观得处理,抹灰刷漆之类,要不外露不美观。
建筑填充材料品种太多,淘宝搜索下。

网友:
塑钢窗有推拉的有平移的,如果是推拉的,有配套的橡胶条更换,如果是平移的,密封是靠毛条,效果很不好,如果不开启,用透明玻璃胶吧,发泡胶不好控制,颜色反差又大。

网友:
门窗密封条,各种形状都有,还有一种轻泡的空调密封胶泥,很适合填缝

网友:
是和墙体之间的缝隙?那样的话最好是发泡胶或是与墙体颜色一致的胶
如果是窗子的缝隙,那就是要换密封条了

网友:
换毛条,换压条,再不就直接用胶带把缝隙粘上

网友:
首先弄清楚哪里漏风,是窗户框与墙体之间、还是开的窗、或是玻璃与窗框之间。如果是第一种,打发泡胶;第二种,换开窗的胶条,注意规格;如果是第三种,可换玻璃胶条,也可以用玻璃胶将玻璃与窗框粘死。简单办法:用一透明塑料薄膜加透明胶带将整个窗户封死,需要开窗的时候再揭下来。

网友:
既然不开窗,就索性拆了,做一整片玻璃框放上去

网友:
发泡胶吧,大小缝隙都合适

网友:
推拉的,左右两边可以用薄的泡沫板剪成长条,捏成弧形卡在窗扇铝合金边槽了,推拉窗扇不会掉,而且非常密闭,但上下两边不行。
具体看看刚发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8930-1-1.html

网友:
边户西晒的窗户对于室温影响还是相当大的,如果房子不是十分破旧、还要继续住下去较长时间的话,各种小打小闹的老套做法就抛一边吧----折腾半天效果了了。直接把窗户换成断桥铝的吧,如果觉得3层玻璃的比较贵,即便是60窗框、两层真空玻璃的也比老式塑钢窗强太多。我们小区是刚刚十多年的房子,很多人家的塑钢窗早就全部换成断桥铝了。我是因为需要经常较长时间外出、希望房间内适当透点气避免发霉才没有更换,但还是把塑钢推拉窗三个边的嵌入式密封条都换了,但严冬时节仍能感觉到底边的滑轮处会吹进冷风,这还是在买房绝不选边户特别是西山户的前提下。

网友:
更换软一些的密封压条,很多廉价的工程窗,两年以后密封压条就老化变硬,起不到密封的作用。

网友:
把窗户里的毛条换了

网友:
推拉窗就没法密封,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前大行其道的推拉窗在全面实行窗户三性检测后没几年就全部改成平开窗了

网友:
用胶条密封吧

网友:
推拉窗据说密封不如平开窗,而且同样材料推拉滑动窗的价格还比平开窗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