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关于5V供电的笔记本电脑散热支架 底座上的风扇调速方法串电阻吗?PWM?

楼主(2023-05-16):
关于5V供电的笔记本电脑散热支架 底座上的风扇调速方法
是串电阻吗?但是串电阻,又要降压,浪费电流

还是PWM控制?555的。

为什么要调速呢?因为一般很低的转速,就够了,这样噪音小。震动小

楼主:
5V的,不是那些12V的。电压低,风扇能转动吗?

网友:
  调速的一般是电阻丝

  我闲声音大 转速太高 加几个电阻  启动不起来  每次需要东西拨一下  ……

网友:
有5V的散热风扇,有的转速还不低,一般是串电阻调速

网友:
直流供电调速最好是PWM控制,几块钱包邮的小模块就很好用

网友:
串两极管也行,简单有效

楼主:
电流不大,两个风扇并联的,500MA。

的确,可以串两个1N4007。。体积也很小啊。

PWM的板子,太大了。。          其实也不大,可以粘在支架上,那里空间很大的

楼主:
哎,主要是噪音烦,毕竟支架都用了有10年了。风扇也老了。

网友:
看有几个风扇了   如果有两个就直接改电路 ,把并联 改串联
如果只有一个风扇就串两极管

网友:
我用的PWM,记得6块钱包邮买的,用了三四年了,竟然一直没坏

楼主:
网上有卖1.5-20V都能工作的PWM板子,准备回来搞搞。

楼主:
PWM调速的很不好用,毕竟是低电压风扇。 而且低压容易有震动。

通过串一个1N4007就不错了,两个降压太多。  比原来5V好多了,噪音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WM调速的很不好用,毕竟是低电压风扇。 而且低压容易有震动。

通过串一个1N4007就不错了,两个降压太多。 ...

是不是PWM的频率不对引起的共振?
1N4007降压是1V?
如果只要降0.5V,不需要用电阻,串一条渣渣usb线也可。

楼主:
这种风扇是感觉有霍尔元件的无刷电机。只要转速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