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了三年的小米螺丝刀拆开看看(电机坏了)

楼主(2023-05-16):
拆一个小米手自一体螺丝刀。
这个螺丝刀是2020年初夏买的,大约也用了三年了,是我第一把电动螺丝刀。我从事的工作就是维修维护电子设备键盘鼠标,所以每天干活的量不少,基本上天天都用,当时是在小米之家花费140元左右购买的保修一年。当时刚用起来感觉真是方便啊比手动的舒服太多了。一个罗技G910  G512 这些键盘大大小小几十个螺丝当时用手动螺丝刀快把我累死了,电动的效率真是高,刚买来我就疯狂搜索这个螺丝刀的拆解图,因为第一次用么,总担心把它给用坏了,所以异常爱护,但是工具毕竟是工具,是干活的东西时间久了也没那么爱护了,其实工具没有说爱护不爱护的说法,无非就是别乱摔,别拧特别大的螺丝给他省点力气。

昨天使用的时候发现螺丝刀不怎么转动了,然后到完全不转动了,这个情况前几天也偶有发生我以为是电池没电了充满了电池,今天又开始,我就知道不是电池的事儿了,要么是里面松动脱焊似有似无的焊接点松动才会?于是我便拆开看了一下,是里面的电机坏了竟然。我看到电机碳刷的那个轴上有火花产生,记得小时候我爹搞得缝纫机电机里面也有什么碳刷说这个要定期更换?大电机能换小电机可是换不了啊,感觉这个电机被一次性封装卡死了,拆不出来除了破坏性拆开。 网上搜了一下这个同样的电机看起来有规格也一样,只是不带这个主动齿轮, 我问了好几个卖家说型号不同,说我手里这个是厂家定制的产品买不到的。可是我实际测量数据和卖家的一样啊,电压也一样3.7V 不知道为啥说不能用呢?

还有就是这个马达电机上面的齿轮怎么拆掉呢?费了好大力气撬也下不来,我看大电机卸齿轮油个东西叫:拉马? 但是这个是没有穿过轴心啊,拉马好像也不能用吧再说个头这么小 ,难道说这是一体 制造上面的? 齿轮完全拿不下来么? 这样的话就算我买个电机也无法使用啊,整个螺丝刀也就报废了被。这是不是计划报废呢? 一百多买的螺丝刀其实也值得了 ,毕竟是我赚钱的工具对吧,用了三年了可以了,只是其他的东西部件设计得很精良都没问题,唯独这个电机无法更换导致整个螺丝刀坏掉了真的难受。

又去找这个螺丝刀了好像找不到了已经停产了,但是小猴工具还有这个样式的,卖200了,真的不便宜唉。下单了然后又在海鲜市场遇到一个卖家说他的螺丝刀38 秒杀小米小猴,外壳一般,锂电池一般,就是变速箱很好齿轮加硬设计的, 我说电机以后坏了的话好配到么你有么? 他说有的很容易配到,我说那我多买一个电机吧。 全下来50元一个螺丝刀,一个电机。 又把小猴的给退了。 不知道是否真的像他说的一样能够耐用,电机可以更换。

看来我还要多学学电机方面的知识啊,关键是用不到用的机会太少了,电路我基本能看个七七八八简单的也能修理焊接都没问题,就是电机是真的不怎么了解,看结构也很简单的,就是两个电刷部分接着两个电池的正负极。 是不是无刷电机能够避免这个毛病呢?

最后我还问了一下卖家这个螺丝刀哪里最容易坏,他回答我说是电池,说 说实话他这个电池一般般质量。我说:我看到了,能看出来,反正18650电池都能很容易买到,我还有松下的三星的有很多,自己也能够焊接和更换都没事儿, 就是其他奇葩零部件别掉链子了。 电机之类的坏了买不到的就麻烦了。他说不会。 下面是我的螺丝刀 坏了的小米螺丝刀拆解图,大家帮忙分析下如何能够修复或者使用中怎么注意,在购买新的 注意哪些。

再往下是 新买的咸鱼的38元的螺丝刀 又买了个电机12元 总计 50元钱。

网友:
电机坏不是磨损是因为长锈

网友:
用拉马把齿轮卸下来,量好尺寸,买个新电机换上就OK了,看图应该是180电机

网友:
虽然用不上,但也想去搞一把。

网友:
吊打一切的,到货测试看看

网友:
有刷的改成无刷的,用的久一点。

网友:
看楼主使用频率挺高的
有刷的就这个不好,寿命不够长
当然比无刷来说,有刷的价格实惠太多了

网友:
就图片的那做工,说什么“吊打一切”。。。

网友A:
齿轮可以用拉马拉下来,然后再压到新的电机上就可以了

拉马可以自制,要比轴细一些的,好顶住轴,我还在论坛见过有人换过电机轴的

网友:
长期用还是得无刷

网友:
感觉还是我的6225香啊..

网友:
想知道那个吊打一切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可以用拉马拉下来,然后再压到新的电机上就可以了

拉马可以自制,要比轴细一些的,好顶住轴,我还在论 ...

我这个齿轮都没有穿过轴心,不可以吧?

网友:
这是进水了吧?

网友:
想用拉马拆电机齿,首先电机齿中间要有前孔,可以让拉马的针插进去,但这个没有,估计要手动开孔。

开不了的话,只能拆轴芯,往后拉出了。

网友:
小米的东西还可以

网友:
磨损严重啊,闲鱼上的那支吹的成份居多,电池很“大牌”

网友:
小米现在做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电机的质量不行,蒸馏值得铜材太薄,一般优质电机都是碳刷磨完,整流子还完好

网友:
电机也是消耗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