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翻车了:联想美版笔记本Yoga 6 13ALC6,更换M2硬盘无法引导启动

楼主(2023-05-16):
联想美国版笔记本电脑Yoga 6 13ALC6,英文版本,想改为中文版系统,于是粗暴格式化(相当于更换了新的硬盘)

处理器:AMD Ryzen 5 5500U wi th Radeon Graphics
内存信息:8192HB
NVME SSD:WDC PC SN530  SDBPMPZ-512G-1101

通过微PE,安装上了Win10,重启后一直无法识别M2硬盘,特别求助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
你怎么不去联想的官网查询一下?应该是需要单独的M2驱动吧。
官网上面肯定有解决办法。

网友:
引导掉了???

0-0-0-0-0-0-0-0-0-0-0-0-0-0-0-0

网友B:
原来应该是GPT分区,所以装系统的时候要为UEFI分用于引导的小分区ESP,SMR,否则无法引导,

除非你把硬盘格式改成MBR。

但新电脑都是uefi的,又要开CSM兼容模式,否则也不能引导,有些BIOS是没有CSM兼容模式的。

网友:
uefi只支持主硬盘gpt分区表,你重新格式化磁盘,设置引导分区

网友:
这不是没识别硬盘,是没找到启动引导。进PE,磁盘精灵,转换成GPT格式,创建ESP分区和其他分区。然后用安装器,引导选ESP那个分区,系统选其他分区,安装完成后拔掉PE盘重启。

网友:
引导的问题,网上搜搜教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不去联想的官网查询一下?应该是需要单独的M2驱动吧。
官网上面肯定有解决办法。 ...

谢谢,官网上没有找到M2驱动

楼主:
是啊,束手无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束手无策了

修复引导就好了,好大个事...

网友:
   前两天在X220上换了个MSATA,上面装了win7,也不能引导、后来格式化成MBR分区,再装win7就好了。

网友:
你都能用PE安装系统,PE应该是可以识别硬盘的,把PE的驱动注入到win10里面看看行不行

网友:
现在用ghost直接装系统问题很多。
还是用微软自己网站下载的安装工具下载下来iso文件,刻录到u盘安装系统比较好
用系统盘的安装过程中重新分区肯定没问题。

网友:
等结果,学一招。

网友:
1、进PE,转换硬盘格式为GPT格式。
2、删除所有分区。
3、用原版win10系统,装载镜像之后用原装的安装器安装。让系统自己划分区。装好系统再分盘

按照以上步骤来

网友C:
你发的图片,安装前可以显示M2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官网上没有找到M2驱动

你打客服电话问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客服电话问过没有

谢谢,没有打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发的图片,安装前可以显示M2吗

可以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应该是GPT分区,所以装系统的时候要为UEFI分用于引导的小分区ESP,SMR,否则无法引导,

除非你把硬盘格 ...

谢谢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