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条PDD上的手机OTG数据线,做工一般

楼主(2023-05-16):
PDD上的手机OTG数据线,10块3条

还是铜的,良心,只是大小不同

typec这边的头也是铜的,另一边不是

网友:
这种线材是比较科学的搭配方法,符合数据线的要求,电源线要粗,数据线相对可以细些,数据线整体又不太粗,携带、使用都方便。但这条数据线的粗芯线是否易断,不得而知(很多情况是芯线粗了,不耐折,更容易断,折断的,不是拉断的)。

网友:
线芯看上去不错啊,蛮粗的。

网友A:
拿小刀刮一下铜线,这么便宜感觉应该是铜包钢

网友:
穿数据跟充电线不同

网友:
线材看上去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小刀刮一下铜线,这么便宜感觉应该是铜包钢

是不吸磁的,不掉色

网友B:
cc一个识别电阻?

网友:
价格合 适,OTG线看着不 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一个识别电阻?

行家,type-C连接器中有CC1和CC2,我也不明白,所以这条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一个识别电阻?

查找资料发现:普通的TYPE C充电线CC管脚通过56K电阻上拉到VBUS,而OTG线一般这是通过5.1K欧下拉接地。只要一只就可以了

网友:
26/28awg充电线,没有屏蔽层,干扰严重时只能跑USB1.1速度。

网友:
这价格,这线径,看上去还可以啊

网友:
四根线,不是说C口要5条线吗?缩水了

网友:
线材还是不错的!

网友:
OTG不是5线其中一条做自从判断的吗

网友:
这个线其实很粗了

网友:
线没有镀锡没有屏蔽层

网友:
这个线做工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