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手搓MLC硬盘,现在好像比当初入门的时候,进步多了

楼主(2023-05-16):
某鱼收回来8颗镁光nw662,一直想做128g的MLC颗粒U盘,无奈技术有限,今天直接开搞,手搓固态,一把成功!用的是Q1102A量产工具,CE识别表,不过这读写速度好像差那么一点点,是颗粒问题,还是需要直接接主板SATA口,我还没试

网友:
nw662这速度正常

网友:
128G这速度算可以了,也够用了...

网友A:
加缓存啊,这速度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缓存啊,这速度不对

没有缓存供电电路,估计主控也是大头46xt

网友:
我看错看成了U盘,我还在想这U盘怎么那么大

网友:
啊这,楼主要不然换一款助焊剂吧,你换一个BGA助焊剂,焊接的效果会好很多的

网友:
现在没事不要钱搞下玩可以。不是几年前天价。

网友:
MLC颗粒还是贵

网友:
我都没有搞过,主要是我只有一把烙铁

网友:
哦吼,斐讯H1硬盘盒?

网友:
温度有些高

网友:
你的时间倒是真多,,现在一个好的128G的2246en盘也就二三十块钱。

网友:
恭喜楼主,请问买的这个颗粒是带板的还是已经拆机植好球的?

网友:
这板子做工看起来挺好,662有点浪费板子

网友:
买不到好芯片,手里也有几块板子空着!

网友:
这颜色,我还以为是淄博烧烤摊上烤的火候有点儿过了啊

网友:
19楼说得太形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