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用mixly给合宙的ESP32-C3的小板子弄个时钟

楼主(2023-05-16):
不知道为啥老是用ARDUINO玩不起来,不是少这个就是少那个库,上图形化还是简单点的,IIC的两线OLED模块,很方便就是不是知道为啥这个时分秒的十们补0的BUG会在这里面出现,不补0的话个位的时候只能显示一个数字,用KEILL和IAR印象里就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好在补0后可以正常使用了,文件夹里有mixly编译器的工程文件和txt的代码,库自己找哈…文字模式下的代码我也粘贴上来了听说是可以去给arduino编译器用的我是没有用过。。。。。。,板子是经典款不是精简版哈,那个精简版我还没有试怎么下载程序

#include <WiFi.h>
#include <TimeLib.h>
#include <NtpClientLib.h>
#include <U8g2lib.h>
#include <Wire.h>

int8_t timeZone = 8;
const PROGMEM char *ntpServer = "ntp1.aliyun.com";
U8G2_SSD1306_128X64_NONAME_F_SW_I2C u8g2(U8G2_R0,  2, 3, U8X8_PIN_NONE);
String item;
String s;
String f;

void page1() {
  u8g2.setFont(u8g2_font_timR14_tf);
  u8g2.setFontPosTop();
  u8g2.setCursor(20,5);
  u8g2.print(String(String(String(String(NTP.getDateYear()) + String("-")) + String(String(NTP.getDateMonth()) + String("-"))) + String(String(NTP.getDateDay()) + String("   "))) + String(NTP.getDateWeekday()));
  u8g2.setFont(u8g2_font_timR24_tf);
  u8g2.setFontPosTop();
  u8g2.setCursor(0,25);
  u8g2.print(String(String(s) + String(":")) + String(String(String(f) + String(":")) + String(item)));
}

void setup(){
  WiFi.begin("你的WIF", "你的密码");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500);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Local IP:");
  Serial.print(WiFi.localIP());

  NTP.setInterval (600);
  NTP.setNTPTimeout (1500);
  NTP.begin (ntpServer, timeZone, false);
  u8g2.setI2CAddress(0x3C*2);
  u8g2.begin();
  item = "";
  s = "";
  f = "";
    while (NTP.getDateYear() <= 2022) {
    delay(100);
  }
  while (true) {
    u8g2.firstPage();
    do
    {
      page1();
    }while(u8g2.nextPage());
    if (NTP.getTimeSecond() < 10) {
      item = String("0") + String(NTP.getTimeSecond());

    } else {
      item = NTP.getTimeSecond();

    }
    if (NTP.getTimeMinute() < 10) {
      f = String("0") + String(NTP.getTimeMinute());

    } else {
      f = NTP.getTimeMinute();

    }
    if (NTP.getTimeHour24() < 10) {
      s = String("0") + String(NTP.getTimeHour24());

    } else {
      s = NTP.getTimeHour24();

    }
  }

  u8g2.enableUTF8Print();

}

void loop(){

}

网友A:
玩的有趣就好用,前一段装了一版米思奇玩了一下,后来感觉还是在keil里扣代码更感兴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的有趣就好用,前一段装了一版米思奇玩了一下,后来感觉还是在keil里扣代码更感兴趣些。 ...

米斯奇就不要考虑代码大小啥玩意儿的了,能用就行再说了现在单片机容量也大了,不可否认Keil环境下确实效率更高代码体积更小,不过自己玩玩就无所谓了,图形化适配的情况下各种各样的库调用起来更方便点就是细节处理还是得手撸代码…

网友B:
arduino 很大一个优点就是可以在线安装库, 你居然说跑不起来。。。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duino 很大一个优点就是可以在线安装库, 你居然说跑不起来。。。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可能 ...

NTP.getDate昨天试试把这段代码复制粘贴到arduino里面去…发现这个函数错误…搜了半天都没有用…我英语不好哈…

网友C:
前段时间学了一下爬虫,感觉python入门挺简单,最近在用micropython玩单片机,ESP8266/32,STM32,K210都能搞,关键是代码量少,入门简单,基本的操作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学了一下爬虫,感觉python入门挺简单,最近在用micropython玩单片机,ESP8266/32,STM32,K210都能 ...

那个也看了下,感觉代码风格和c或者c++差异有点大,函数对齐那个格式都觉得很蛋疼…还有库调用啥的更是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arduino 很大一个优点就是可以在线安装库, 你居然说跑不起来。。。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可能 ...

网络和环境原因,你以为自然而然的操作在有些人的电脑上怎么都操作不过,我arduino就各种跑不通,但是换成platformIO就很流畅,其他网友platformIO就各种跑不通

网友D(2024-04-10):
你这个不联网无法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不联网无法使用吧?

不联网肯定不能使用…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玩3231这类东西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高手

别提了,新手算不上了,妥妥的菜鸟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联网肯定不能使用…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玩3231这类东西的原因

据说EPS32自带RTC,可惜我水平不到家,不知道怎么用,另外,米思齐里边也没看见3231的库,你是怎么用的323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EPS32自带RTC,可惜我水平不到家,不知道怎么用,另外,米思齐里边也没看见3231的库,你是怎么用的32 ...

库要自己导入啊…你玩的哪个版本?哪个板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库要自己导入啊…你玩的哪个版本?哪个板子?

Mixly 2.0 RC4     EPS32开发板。
库要到哪里找呀?自带RTC库在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xly 2.0 RC4     EPS32开发板。
库要到哪里找呀?自带RTC库在哪呢?

设置…云端导入…B站有视频…不过一般来说自带的RTC没有校正处理的话那个精度没法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xly 2.0 RC4     EPS32开发板。
库要到哪里找呀?自带RTC库在哪呢?

B站有个人生莫回忆的全系列教程都有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玩的有趣就好用,前一段装了一版米思奇玩了一下,后来感觉还是在keil里扣代码更感兴趣些。 ...

确实写代码更有意思,会上瘾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实写代码更有意思,会上瘾

确实会上瘾,有时一段代码弄很久,不觉中都失去了做成品的兴趣,最近又发现一个上瘾的东西就是画PCB,自从力创鼓励薅羊毛并学会使用力创EDA后也玩的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