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海都fj6/JTS2多用途端子接线端子拆解50平方

楼主(2023-05-16):
家里是三相四线入电箱,入电箱线缆是4x35平方,以前入户是杂牌4xBV25平方,最近需要更换4x35平方电缆
电网原装零线用的35平方进,2路25平方出自升端子不够用,买了个需要压铜鼻子的接线端子,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歪货

透明盖板防止手贱触电,不过有很大镂空空间,有隐患

标准导轨随便上

全家福

黄铜主体

用的M8 三组合螺栓,要紧固需要13的套筒和PH3批头,PH2容易滑

网友A:
楼主家用4*35平方电缆?这个厉害了,最起码别墅级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家用4*35平方电缆?这个厉害了,最起码别墅级别

别墅也不用这么粗线缆啊,估计楼主家是挖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墅也不用这么粗线缆啊,估计楼主家是挖矿的

我家是94年自建房2层半3开间,电网可以免费升级三相电,入户直接就是4x35平方电缆,后续为了增加一些三相设备,继续增容至60kw,所以才需要把非标25入户线更换

网友:
弹垫+平垫组合。
用力拧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家是94年自建房2层半3开间,电网可以免费升级三相电,入户直接就是4x35平方电缆,后续为了增加一些三相 ...

厉害了我的哥,一般情况下入户35平的都是铝线了。。表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我的哥,一般情况下入户35平的都是铝线了。。表前

15年入电箱的16平方铝线一直炸 我村里就统一更换了铜线,都是电网投资的,毕竟用电多才需要增容啊,我加每年8000-13000的电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墅也不用这么粗线缆啊,估计楼主家是挖矿的

都是电网投资 免费给我们增容的,应该也是看我家每年用电都很多才会同意的,不然回不来本啊,4X35电缆20米 电网师傅7个工费,毛估估都得2000+2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15年入电箱的16平方铝线一直炸 我村里就统一更换了铜线,都是电网投资的,毕竟用电多才需要增容啊 ...

我家4*35平方铝线入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