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铠侠/戴尔7.68TB固态硬盘(KIOXIA KCM6XRUL7T68)第一次启动不认盘疑问?

楼主(2023-05-16):
做工不如以前MLC颗粒的固态了

顺便求教个问题:这个固态插我电脑上第一遍启动不认盘必须重启系统以后才能识别并使用,有的大神说是防掉电电容没充满电所以不认盘,有懂的大神吗?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我是用U2转PCIE转接卡插在电脑上用的。

网友A:
企业级SSD,掉电保护阵容这么大的电容❓❓

  Marvell马牌主控,SEC三丧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企业级SSD,掉电保护阵容这么大的电容❓❓

  Marvell马牌主控,SEC三丧颗粒。

三丧是内存颗粒,存储应该是铠侠自己的吧

网友:
垃圾牌子,知道自己的片不靠谱,用三棒的,哪怕是企业级也是垃圾牌子

网友:
每个芯片都有散热

网友:
太大了吧?这个得多少钱啊?

网友:
这种大公司机房淘汰下来的U2固态,建议不要用作系统启动盘,你再试试吧。。。
另外,商家后贴的圆形贴纸,这个位置实在是意味深长。。。

网友:
这个固态不便宜,有散热是好事

网友:
这个颗粒有点坑,自带ecc,不能二次利用,目前只有一个u盘主控支持,还能用就好好用

网友:
多少钱买的啊,便宜的话也去搞个来玩玩

网友:
SEC那8个是内存, 大一些的芯片是东芝存储芯片

网友:
这接口好像不是sata的?

网友:
那个贴纸挡住了好多关键信息啊

网友:
芯片上的痕迹是固定还是散热啊,散热的话,这点面积不够的吧

网友:
把电容拆了试一下,现在基本没听说过停电了

网友:
服务器用的吧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么大容量的固态。

网友:
铠侠给DELL代工的服务器固态,好东西。单颗1T的原厂TLC,搬板呗

网友B:
你是不是开了快速启动,这货需要时间给电容充电,系统启动太快就不认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开了快速启动,这货需要时间给电容充电,系统启动太快就不认盘了。 ...

大神也是这么解释的,不过经过楼上老大的指点我把防伪标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