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的输入输出电流由谁决定?

楼主(2023-05-16):
假设电源适配器写着输入220V 1.2A,输出24V 2A.
电源适配器输入电源是外接的220V,电流1.2A是交流电流吧?
输出2A按我的理解是额定电流,如果负载需要的电流在2A以下就能用,哪怕0.5A也可用,因为电流大小是负载所定,不知理解是否正确?
如果负载比较大,那么结果是带不动负载还是烧掉电源?

网友:
好的电源一般都有余量,电流超额定10%都能正常使用
且有过载保护,大电流或是短路都会停止输出!

网友:
电路电流大小是负载决定的。前提是不超过最大电流。2A就是最大电流
负载比较大?这个描述有问题,什么比较大?功率比较大?电阻比较大?
楼主可能想描述的负载电阻比较小吧。小了就需要更大的电流。
超过2A之后,要么烧电源,要么电压被拉低。好一点的电源,电压会输出保护。

网友:
220V 进电源,1.2A 当然是交流。

12V / 2A 输出,其中的 12V 是固定不变的,只会也只能输出 12V。但 2A 却是可变的,这是电源能支持的最大电流,当你不接负载,电源仍会输出 12V,但电流只会是 0。

网友:
至於当负载耗电超过 2A,电源是炸还是会自动截断输出,这就要看电源的安全保护设计。

正规电源会懂得自我保护停止输出,但山寨电源就随时炸给你看。

网友:
现在商家普遍功率虚标,要适用一定要记得买大一号的

网友A:
24V 2A 电源,输入不可能是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 2A 电源,输入不可能是1.2

举例而已,随便写的